[emWin] 创建两个窗口同时分别创建两个定时器,刷新界面时有停顿感

楼主(2021-08-23):
环境:ucosII + STemwin
操作:
1、同时创建了两个窗口,每个窗口中分别创建了一个定时器,目的是自己窗口的定时器时间到了刷新自己的窗口;
2、窗口1用于刷新波形,定时器设置时间是WM_RestartTimer(pMsg->Data.v, 40);
3、窗口2用于显示一个整数值,定时器设置时间是WM_RestartTimer(pMsg->Data.v, 600);

现象
1、如果两个窗口都刷新,窗口1刷新波形时出现停顿一下,同时波形刷新比较慢。
2、当不刷新窗口2的时候,窗口1波形刷新就正常了。

请问下大家这个现象正常吗?我该怎么解决两个窗口刷新的问题?达到刷新时互不影响,谢谢啦!

网友A:
方便的话,直接发在模拟器上可以正常运行的代码,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直接发在模拟器上可以正常运行的代码,我试试。

我先移植代码到模拟器上,然后我运行下,看看跟板子上有没有不同,如果有问题我再发上来.
谢谢 硬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直接发在模拟器上可以正常运行的代码,我试试。

1、数值显示窗口,我是用按钮控件并设置了皮肤 然后在其上显示数字,这样的情况下 刷新波形的窗口会有停顿;2、我将数值显示直接用text控件代替按钮控件来做,刷新波形的窗口比较流畅;

暂时结论:
按钮设置皮肤后显示数字,刷新会比较慢。待后面我再次验证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