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ADC的采样时间和过采样率的取舍

楼主(2021-08-23):
增大采样时间和过采样率都可以提高ADC精度,但是也同时限制着ADC的采样速度上限。比如说要求采样率200k,这里该如何选取达到最优效果呢?

网友A:
在满足现有采样率的情况下,开相应的过采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满足现有采样率的情况下,开相应的过采样。

那采样时间sampling time 不用考虑吗?感觉1。5太小了,但是一设置大,严重影响速度,而且不知道增大他带来的精度收益如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采样时间sampling time 不用考虑吗?感觉1。5太小了,但是一设置大,严重影响速度,而且不知道增大他带 ...

比如16bit最高采样率是3.6Msps,你整个100倍过采样,那你的实际速度就是36Ksp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如16bit最高采样率是3.6Msps,你整个100倍过采样,那你的实际速度就是36Ksps

硬汉误解我的意思了。我想问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度,过采样也可以提高精度。但是两个都会影响采样率上限,我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和过采样倍数,两者有没有优先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误解我的意思了。我想问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度,过采样也可以提高精度。但是两个都会影响采样率上限, ...

增加采样时间提升的那点精度太小了,远远低于过采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加采样时间提升的那点精度太小了,远远低于过采样。

明白了

网友B(2024-04-12):
引用 网友A:
比如16bit最高采样率是3.6Msps,你整个100倍过采样,那你的实际速度就是36Ksps

硬汉哥,请教您关于采集时间的问题,比如我不开过采样采集一次需要2us,当我开了16倍数过采样,那采集一次就要32us了吗,还是说采集时间仍是2us,但内部实际采集了16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请教您关于采集时间的问题,比如我不开过采样采集一次需要2us,当我开了16倍数过采样,那采集一 ...

实际就是32us了。

网友:
最小采样时间要和硬件带宽相匹配。与前级运放的驱动能力、RC电路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