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大家发布程序时开启优化吗

楼主(2021-08-23):
开发软件keil,操作系统ucosII,程序空间不够了,开启O2优化后,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,排查好久虽然暂时稳了但怕还会出现未知问题。又换了个大容量片子改回O0优化了。很稳,  想问问大家平常发布程序都是开优化吗?

网友:
有一点是肯定的,好的代码可以各种优化等级通吃。

可以试试我给我们V6开发板做的二代示波器,各种优化等级下都是可以运行的,不过追求性能最大化,是开的最高优化等级。

网友:
你的程序解决办法,可以试试此贴方案

关键时候,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,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路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479&fromuid=58

楼主:
感谢硬汉,刚知道还能单独优化,早知道这样就不用换大容量芯片了,把出问题的那个功能单独低优化。

楼主:
但是想请教一下,什么代码才算是各种级别都可通杀的代码。。。有没有个标准文件啥的。 以后编码的时候就按照标准写。

网友A:
开优化程序没问题,不开反而会有问题,以前遇到过,一般会是什么情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优化程序没问题,不开反而会有问题,以前遇到过,一般会是什么情景。

我遇到一个 开启最高优化不行,开启低级优化木有问题,最后找到问题原因是函数内部有个数组定义造成的,也是使用了 os 系统的,

解决的方法
1. 要么在函数内部把那个数组定义成 static 类型的
2. 妖魔在函数外部定义这个数组

按照上面的 方法 1 或者 2 修改后,开启最高优化,最低优化程序运行都是木有任何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想请教一下,什么代码才算是各种级别都可通杀的代码。。。有没有个标准文件啥的。 以后编码的时候就按 ...

主要还是编程习惯的问题,你平时可以尝试往这方面努力,多排查一些这方便的问题,应该会积累很多经验。

网友:
一直都没有开启过优化,遇到资源不够的,一般都直接反馈要换芯片
这个确实做的不够好,还是需要跟大佬多学习学习,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才对

网友:
我从来不开优化,现在单片机的 FLASH 空间足够用了

网友:
从来都是,直接最高级优化走起!!!所有项目都是!!从来就没有,不开最优化的,不给过好像,从来没出现啥问题。不管是keil,还是iar,都是最高优化起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