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关于ThreadX临界区嵌套的疑问

楼主(2021-08-24):
最近在研究使用Cube MX(版本6.3.0)生成ThreadX(版本6.1.7)代码,毕竟对于ST的片子来说,Cube MX绝对是个神器。结合硬汉写的ThreadX教程,收获颇丰,但还是有几个问题没整明白,特发帖请教下大佬:
1.ThreadX 进入临界区使用TX_DISABLE,默认关全部中断。追进去看了下源码,这个不像Free ROTS那样支持临界区嵌套。如果用户代码里有嵌套的情况如果解决?还是说ThreadX本身就不允许临界区嵌套使用?
2.没有找到专门的开关调度器的API,内核里好像用的是_tx_thread_preempt_disable++/--,不是知道用户代码里直接这么用有没有什么风险?
3.ThreadX 中没有空闲任务,如果用户也没有创建,那系统在空闲时执行什么代码呢?

网友A:
1、支持嵌套。
#define TX_INTERRUPT_SAVE_AREA unsigned int was_masked;
#define TX_DISABLE was_masked = __disable_irq();
#define TX_RESTORE if (was_masked == 0) __enable_irq();

2、ThreadX特有的调度阀值就可以方便实现。
3、创建不创建都行,创建的话,里面整个while(1){} 即可,什么都不用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支持嵌套。
#define TX_INTERRUPT_SAVE_AREA unsigned int was_masked;
#define TX_DISABLE was_maske ...

感谢硬哥,我看了下6.1.7内核改了。。。至少CubeMX生成的代码里是这样的,
源码:
#define TX_INTERRUPT_SAVE_AREA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nterrupt_save;
#define TX_DIS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rrupt_save =  __disable_interrupts();
#define TX_RESTO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restore_interrupt(interrupt_save);

自己画了下调用图:

啃了半天汇编,大体明白了套路:
1.调用TX_DISABLE 的时候,会先读取当前PRIMASK的状态并保存,然后用CPSID指令关中断;
2.等调用TX_RESTORE  的时候,会直接恢复之前保存的PRIMASK。也就是说如果关中断前PRIMASK就是1了,无论调用多少次TX_RESTORE,都无法将PRIMASK置0,也就无法开中断!
3.最终开中断的地方,是在调用阻塞代码时,从_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nline里用CPSIE开的中断。
我实际测了下,确实是这样的。而Free RTOS是用uxCriticalNesting变量,支持多级嵌套,这个和那个不一样,不改源码的话,用起来无从下手了。。。不知道新版本为什么这么改,没道理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哥,我看了下6.1.7内核改了。。。至少CubeMX生成的代码里是这样的,
源码:

你的测试或者说你的理解有偏差。

这种嵌套方式的关键就是 TX_INTERRUPT_SAVE_AREA 这个变量,灵活性更强。每对开关中断都会定义这么一个变量,而不是共用这一个变量。所以多少级嵌套都不会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测试或者说你的理解有偏差。

这种嵌套方式的关键就是 TX_INTERRUPT_SAVE_AREA 这个变量,灵活性更 ...

也就是说,TX_DISABLE /TX_RESTORE  必须成对使用,在一个TX_INTERRUPT_SAVE_AREA 下,不可以连续调用两次TX_DISABLE 。如果有函数调用,在子函数里再定义一个TX_INTERRUPT_SAVE_AREA 这样嵌套下去,这么理解对吧?可能是Free RTOS用久了,感觉还是那种的嵌套方式习惯些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TX_DISABLE /TX_RESTORE  必须成对使用,在一个TX_INTERRUPT_SAVE_AREA 下,不可以连续调用两 ...

ThreadX和uCOS-III的玩法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