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FSMC总线SRAM与NAND操作影响的问题求助
菜鸟冲冲冲

楼主(2021-08-24):
请教下各位大神:
最近项目中遇到外挂SRAM内的数据会突然出现异常,经过反复的测试发现问题出现在程序需要处理nand文件系统写入时,操作片外SRAM内定义变量会出现变量数据出现异常的现象,这种现象触发的比较有规律,都是出现在同时需要操作nand文件系统,另外需要写入片外SRAM的时候,如果两个操作之间延时一段时间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,后来将数组定义在内部SRAM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片外的SRAM是跟V5板子一样的ISS的2MSRAM,10ns,另外FSMC总线上有256M的nandflash,另外还挂了两个DM9000,测试时在不进行网络通信的情况。
大家在操作FSMC总线NAND与SRAM会出现互相影响的现象吗?在SRAM配置方面与V5例程SRAM的配置只有时序上有区别,我设置的是0x00000201,(其他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类似问题,读SRAM数据进行nand文件操作好像没有碰到类似问题,或者可能是我读SRAM数据写入文件时并未进行nand写入操作吧。)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芯片,F407还是什么,如果是F407的话,这个跟硬件布线有很大关系。

网友B:
NAND 初始化的时候,不能开启 WAIT_ENABLE。
开启了 WAIT,FSMC(FMC)总线就会在访问 NAND 的时候等待操作完成,会卡住 SRAM 或 SDRAM。

设置成 WAIT_DISABLE,就不会影响 SRAM 或 SDRAM 的访问,但是访问 NAND 就不能用 HAL 库函数了,必须自己写操作函数,并在函数里延时等待一段时间或者查询 NAND 的 R/B 信号,确保操作完成。
目前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芯片,F407还是什么,如果是F407的话,这个跟硬件布线有很大关系。

谢谢硬汉哥的回复,确实用的是F407的芯片,目前查到这个数据篡改后不知道如何进一步查找原因,暂时是尽量规避这种情况,硬件布线的话,两种外设布线时需要注意哪些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AND 初始化的时候,不能开启 WAIT_ENABLE。
开启了 WAIT,FSMC(FMC)总线就会在访问 NAND 的时候等待操 ...

非常感谢大神的回复,根据你说的我查了下nand初始化设置,确实开启了,设置的是FSMC_Waitfeature_Enable,应该就是你说的等待操作,我明天修改DISABLE试试,目前我没用HAL库,是自己写的操作函数。谢谢。

楼主:
今天把nand的FSMC_Waitfeature设置成DISABLE了,测试条件跟之前一样,还是会存在数据篡改的情况,如果将nand的写文件操作关闭掉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看来nand与SRAM之间还是有影响,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