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打印调试信息怎么才能线程安全

楼主(2021-08-24):
printf应该不是线程安全的,怎么才能保证其线程安全,如果每次调用前后都开关中断,或者互斥,感觉很麻烦,怎么做才能再封装一下printf?
比如
void  fengzhuang(const char * format,  ...){
    获取互斥量

     printf(format, ...);
     释放互斥量

}
只是个比喻,不用在意语法(其实是不知道咋写 - -#),

请大神们指点。

网友:
弄一个串口专门打logger

网友:
C11的thread关键字(启用TLS)

网友:
可以看看硬汉例程里的APP_Printf函数的实现

网友:
硬汉的ThreadX教程里用的是互斥量,可以参考下。但是互斥量可能会导致调用方阻塞,某些场合下不适用。打算用消息队列实现,看了下实现起来比较麻烦。后来在封装函数里又加了个参数,可以设置等待或者不等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