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keil5编译出现GCC目录下irq_armv7m.S,如何设置到ARM目录下

楼主(2021-08-25):
在keil5中使用RTX5时,出现错误如下:
C:\Keil_v5\ARM\CMSIS\5.8.0\CMSIS\RTOS2\RTX\Source\GCC\irq_armv7m.S(39): error: A1137E: Unexpected characters at end of line。

拜请哪位大神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:
MDK版本使用5.30及其以上版本版本。

然后使用的AC6的话,要开启Option->ASM里面的armclang(Auto Select)

楼主:
谢谢硬汉,昨天已解决,正是参考的您的方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,昨天已解决,正是参考的您的方法。

好的,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。

网友A(2022-09-29):
硬汉,为何ASM设置里面没有的armclang(Auto Select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汉,为何ASM设置里面没有的armclang(Auto Select)

MDK版本低了,这个是从MDK5,30开始添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