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新增1拖4烧录机台信号IO板

楼主(2021-08-26):
2021-09-02 该烧录机台IO板已上架到淘宝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126o.success.result.1.3f1448311kTDW7&id=653771637377

说明:
之前做的这1拖4转接板可用于:
1、1拖4烧录,不带机台信号。
2、1拖2烧录,带机台信号。

新增这个扩展板后,可以方便的做机台烧录1拖4了。

机台信号定义:
START : 启动烧录信号,低电平启动,空闲是高电平。内置上拉电阻,可短路到GND做启动触发信号。
BUSY : 正在烧录信号。低电平表示正在烧录,烧录完毕恢复高电平。三极管继电器开漏输出,已内置上拉电阻4.7K。
OK : 烧录结果OK信号,低电平表示烧录成功, 高电平表示无效。三极管继电器开漏输出,已内置上拉电阻4.7K。
NG : 烧录结果NG信号(No Good)。 低电平表示失败,高电平表示无效。三极管继电器开漏输出,已内置上拉电阻4.7K。

可提供原理图方便客户理解信号电平接口。原理图在H7-TOOL售后QQ群可以下载。
固件是加密的,不可读取。

接线方法:
随板带着XH2.45-4P的单头线束。
红线: 5V
黑线:GND
白线:RS232数据线。 H7-TOOL(232RX)  <--  机台IO板(232-TX)
黄线:RS232数据线, H7-TOOL(232TX)  ---> 机台IO板(232-RX)
正面:

背面:

网友A:
后面那是一个FPGA芯片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面那是一个FPGA芯片么

STM32F030

网友B:
看这个新增的扩展板是在1拖4的基础上扩展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这个新增的扩展板是在1拖4的基础上扩展的吧。

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在主题帖补充了接线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