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gif 闪烁问题

楼主(2021-08-26):
void ShowGIF(IsrtTp_e eGuiIsrtTp,const TCHAR* puFile,u8* pucFlg,u32 uiX,u32 uiY)
{
        uint16_t i = 0;
        uint32_t t0, t1,bw,uiFileSize;
        char *_acBuffer;
        GUI_HMEM hMem;
        FRESULT result;
        FIL  file;
        GUI_GIF_INFO InfoGif;
        GUI_GIF_IMAGE_INFO ImagInfoGif;
        GUI_MEMDEV_Handle hMemDev;

        /* 打开文件 */
        result = f_open(&file, (const TCHAR*)puFile, FA_OPEN_EXISTING | FA_READ | FA_OPEN_ALWAYS);
        if (result != F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"f_open(%s)=%d\n",puFile,result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/*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*/
        uiFileSize = f_size(&file);
        hMem = GUI_ALLOC_AllocZero(uiFileSize);
        /*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*/
        _acBuffer = GUI_ALLOC_h2p(hMem);

        /* 读取文件到动态内存 */
        result = f_read(&file, _acBuffer, uiFileSize, &bw);
        if (result != F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("f_read(%s)=%d\n",puFile,result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g_tIndieUrtSnd.eIsrtTp        = ISRT_TP_NONE;
        GUI_GIF_GetInfo(_acBuffer, uiFileSize, &InfoGif);
        printf("!!!!InfoGif.NumImages=%d\n",InfoGif.NumImages);

        hMemDev = GUI_MEMDEV_Create(uiX, uiY, 46, 105);
        while(*pucFl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有两种情况跳出动图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插入介质的类型和GUI提示一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gui提示插入试纸时,如果插入的是密码牌,则更新密码牌,进入显示code界面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if((eGuiIsrtTp  == g_tIndieUrtSnd.eIsrtTp) ||
                   ((ISRT_TP_PAPER == eGuiIsrtTp) && (ISRT_TP_PWD == g_tIndieUrtSnd.eIsrtTp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GuiIsrtTp  == g_tIndieUrtSnd.eIsrtT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break gif:eGuiIsrtTp  == g_tIndieUrtSnd.eIsrtTp=%d\n",eGuiIsrtT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变量用来设置当前播放的帧数, InfoGif.NumImages 是 GIF 图片总的帧数 */
                if(i < InfoGif.NumImage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获取当前帧 GIF 图片信息,注意第 4 个参数是从 0 开始计数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GIF_GetImageInfo(_acBuffer, uiFileSize, &ImagInfoGif, 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!!!!ImagInfoGif.Delay=%d\n",ImagInfoGif.Del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此帧延迟时间是 0,默认是延迟 100ms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agInfoGif.Delay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 = GUI_Get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解码并显示此帧 GIF 图片,注意第 5 个参数是从 0 开始计数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e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GIF_DrawSub(_acBuffer,uiFileSize,uiX,uiY,i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CopyToLCDAt(hMemDev, uiX, ui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获取本次解码和显示消耗的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 = GUI_GetTime() - t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 GIF 的解码和显示的时间超时就不做延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1 < ImagInfoGif.Delay *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GUI_Delay(ImagInfoGif.Delay * 10 - 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e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Rect(uiX,uiY,uiX+46,uiY+10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 实际应用中,根据实际情况释放动态内存 */
         GUI_ALLOC_Free(hMem);
         f_close(&file);
}

显示很流畅, 对于  有些闪烁,同样的代码。请问这该从何查起,谢谢

网友A:
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测试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测试是否正常

不正常

网友:
我也测试了,你发的这个图,使用emWin的Gif库绘制确实有闪烁感,不清楚什么鬼。

确切的说还不是闪烁,是GIF帧刷到中间位置的时候,开始下次循环开始,貌似有个跳帧。

可以找个GIF软件,将中间这几个帧删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