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做开机动态画面闪烁,如gif所示,模拟器实现的效果和开发板上的效果,试过内存设备,也是不行这种闪烁问题该怎么解决呢?

楼主(2021-08-26):
做开机动态画面闪烁,如gif所示,模拟器实现的效果和开发板上的效果,试过内存设备,也是不行这种闪烁问题该怎么解决呢?

板子上的效果:
已经开启了多级缓冲:

SDRAM是16bit的,闪烁跟SDRAM位宽有没有关系呢?

网友:
什么CPU,有缓存吗,看的像没有刷新缓存

楼主:
已经解决。
//开启两层时:设置为24MHz时界面运行流畅,果设置为36Mhz时界面程序闪烁情况
//如果只使用单层,可以设置成较高频率//另外,时钟频率跟颜色模式有关系,使用ARGB8888模式时时钟减半
我设置的是ARGB8888模式,所以
将RCC_LTDCCLKDivConfig(RCC_PLLSAIDivR_Div2);    // 36MHz
改成RCC_LTDCCLKDivConfig(RCC_PLLSAIDivR_Div4);
就没有闪烁了
之前也遇到一个闪烁的问题,也是修改LTDC时钟的解决的,这次光想着是emWin那边,没联想到LTDC时钟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。
//开启两层时:设置为24MHz时界面运行流畅,果设置为36Mhz时界面程序闪烁情况
//如果只使用单 ...

你这个应该是16bit SDRAM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应该是16bit SDRAM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应该是16bit SDRAM吧

意思是SDRAM速度跟不上LCD的速度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SDRAM速度跟不上LCD的速度?

刷不过来,只能降低LTDC时钟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