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不支持加载电脑端中文名字库,应该是个设计bug

楼主(2021-08-26):
FontCvt是可以正常加载的,而AppWizard不支持,设计不科学。

楼主:
这么个bug,倒腾了一上午,太耽误工夫了。

网友A:
按钮英文显示正常,中文始终不显示,用的是你上图的字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钮英文显示正常,中文始终不显示,用的是你上图的字体。

这些名称是中文的是无法正常加载的。换个名称不是中文的即可

网友A:
还是不行,不知哪里设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不行,不知哪里设错了

等我本周末发布教程了参考吧

网友:
试试把Win系统的编码改成 UTF8 试试, 我之前用的某些英文版软件的一些涉及到汉字(中文路径或者其他)的BUG,有些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。

网友:
谢谢,回去试试,再整不出来就等硬汉的教程。

网友:
搞定了,要在edit-preferences中设置edit default codepoints,添加中文编码范围
创建中文字体,发现可以支持加载电脑端中文名字库,这里注意生产中文字库时间比较长,软件一段时间无响应。
还有选中文名字库后生产的字库名都是
如果要生产多种字库到目录\Resource\Font下将_24_Normal_EXT_AA4.xbf改名后再导入,名字不能用中文。

换个中文字库一切正常

网友:
可以用了,不知道为什么移植之后得注释掉一行,slider也断开了

网友(2021-10-19):
报字体不存在怎么处理?我看了我的win10 系统是有这个字体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等我本周末发布教程了参考吧

现在发布了吗?

楼主:
已经发布了,第35章
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,双管齐下,GUIX更新至第28章,emWin更新至第50章(2021-10-0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429&fromuid=58

网友B(2021-12-15):
引用 楼主:
已经发布了,第35章
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,双管齐下,GUIX更新至第28章,emWin更新至 ...

哥,我的文字在板子上没有显示是为什么啊,别的有显示

网友C:
肯定可以的,估计老大是没做对。我以前试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,我的文字在板子上没有显示是为什么啊,别的有显示

第35章看下,里面有些注意事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肯定可以的,估计老大是没做对。我以前试过的

很久前已经发布教程,有些骚套路要注意。这一点AppWizard做的不好,太绕。
第35章
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,双管齐下,GUIX更新至第28章,emWin更新至第50章(2021-10-0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42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