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中浮点型计算问题

楼主(2021-08-27):
        float  a=6000000;
        a=a-0.2;
        a=a/10;

实际运行的结果总是不对,尝试了float换double,先扩大10倍再做减法等方法,都没能得到理想值,网上也没有找到适合的解决办法,特来求助

楼主:
我的是这样的

楼主:
呃,现在换成double好像可以了,应该是float精度不够导致的

网友A:
硬汉兄,这个 float  a=6000000 在MDK中  一个浮点变量与一个带小数的浮点常数   是否需要在  常数后加 f     如:1.23f   很疑惑 是不是不同的开发环境,不同的编译器  这个小f 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兄,这个 float  a=6000000 在MDK中  一个浮点变量与一个带小数的浮点常数   是否需要在  常数后加 f   ...

对于不支持硬件浮点和支持硬件单精度浮点的芯片,我使用IDE定义的float型都会加上f,保证全称是单精度计算。

不加的时候,很容易出现双精度运算,导致执行时间较长。

网友A:
  浮点运算 MDK 这个设置有关吗? 如果我默认设置成双精度    两个变量为float做运算为 单精度     如果一个float 乘以一个不带f的浮点数   是不是结果 肯定是双精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浮点运算 MDK 这个设置有关吗? 如果我默认设置成双精度    两个变量为float做运算为 单精度     如果一 ...

对,理论上是的,以H7的硬件双精度为例,也会有这种问题。单精度计算还是要比双精度快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