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IAP升级文件使用次数限制问题

楼主(2021-08-28):
请教个问题,就是在stm32IAP升级的时候,分为BootLoader和APP两部分,APP使用bin文件形式通过上位机ymodem协议进行升级,现在需要将提供给客户的bin升级文件的使用次数做限制,就是说同一个bin升级文件只能使用5次,5次之后该bin文件将不能使用,有没有什么思路实现啊,我想到一个就是对bin文件进行什么计算,同一个bin文件计算的结果应当是相同的,以此来判断是不是同一个bin文件,然后在记录次数,不知道可不可行。

网友:
有个思路,这5个APP的BIN包在文件末端添加一段128字节左右的描述符,以区分不同版本的BIN包,BootLoader程序启东市判断这个描述符来做记录。。

楼主:
这个方式感觉有问题,提供给客户的bin升级文件不能设置使用次数,假如客户那边有超过5个以上的产品要升级那不是很麻烦,又想了个方式将bin文件使用时间做限制,就是上位机升级工具对bin文件做时间限制,假如超过一定时间后,上位机打开这个bin文件时提示过期,不能使用。

网友A:
产品数量多不多,不多就好办,客户要升设备之前,要读取设备的ID号,可用唯一ID。bin代码加一段数据,也就是需要升级的设备ID。假设10台设备,那就把这10台设备的ID都包含在bin文件里,客户升级的时候,只能升级这些ID号对应的设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产品数量多不多,不多就好办,客户要升设备之前,要读取设备的ID号,可用唯一ID。bin代码加一段数据,也就 ...

昨晚睡觉前我也想到这个方式,但是产品数量可能比较多可能会有上百台,

网友:
升级成功后可以给上位机发个字符串,上位机收到后就记一次

网友:
不用bin文件,用bin文件用自己的方式加密,添加文件头(记录烧录次数)

网友:
上位机是自己的吗?是的话就用bin文件。上位机烧录的时候修改bin文件的某个位置。比如08001230位置存的是次数5.烧录一次。这个地方就用 4去覆盖。当这个位置为0或者什么的就不让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