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成功实现中值滤波器算法代码,效果不错

楼主(2021-08-29):
由于DSP库是不带中值滤波器的,需要自己实现,所以花了点时间做测试,效果不错。

红色线是波形+高斯白噪声+均匀白噪声。

杏黄色的线是中值滤波后。

楼主:
逐个点方式的实时滤波也做好了。

网友A:
这周还能发布吗,强烈期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周还能发布吗,强烈期待

这个周末发布。

网友:
太给力了

网友B:
YY[n] = (A0[n] + A1[n-1] + A2 [n-2]  ---  +Am[n-m+1]) /m, 是这样吗? m取值多少?这不就是FIR低通滤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YY[n] = (A0[n] + A1[n-1] + A2 [n-2]  ---  +Am[n-m+1]) /m, 是这样吗? m取值多少?这不就是FIR低通滤波 ...

不是,你这个求平均。

网友:
期待,比较实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YY[n] = (A0[n] + A1[n-1] + A2 [n-2]  ---  +Am[n-m+1]) /m, 是这样吗? m取值多少?这不就是FIR低通滤波 ...

不是这么简单。我这有个文档,为了滤波后的均方根误差最小,每个点的误差系数不一样的。

网友C:
老大,请教一下 ADC 采样数据用那总滤波算法合适,我用 ADC 采集热电偶温度,感觉滤波算法没搞对,干扰没有去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大,请教一下 ADC 采样数据用那总滤波算法合适,我用 ADC 采集热电偶温度,感觉滤波算法没搞对,干扰没有 ...

我们H7-TOOL整了一个NTC的,是采用的查表配合校准的方案,效果还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