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防不胜防,代码注释多了个斜杠,编译各种奇葩问题,整的怀疑人生

楼主(2021-08-29):
MDK这个的注释,多了一个斜杠

#define MidFilterOrder  21      /* 滤波阶数 *//
#define ZeroSize        21

各种倒腾代码也没有找到问题原因。

最后才发现是这里多了个斜杠。

网友:
曾经多打了一个小数点 故障排查了一个月 搞得差点怀疑人生

网友:
所以我用双斜线而不用星号加斜线

网友:
刚试了下有工程居然还没警告,出问题的话太难了。不过习惯一般单独行注释用/**/,同行用//,可以避免这个情况

网友:
函数里面的说明用//。 大块注释采用/**/。 或者用vscode,可以自动帮你把不对的地方加红。

网友:
前段时间微信里老黄有一篇关于“三字母词”的推文,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