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内核V6.1.8之前版本的port文件使用低功耗有bug,在新版的V6.1.8里面得到额修正

楼主(2021-08-30):
早期版本的tx_thread_schedule.s文件的低功耗位置未做r0-r3寄存器的入栈和出栈处理,新版的V6.1.8里面已经做了修正。

#ifdef TX_LOW_POWER
    PUSH    {r0-r3}
    BL      tx_low_power_enter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ter low power mode
    POP     {r0-r3}
#endif

#ifdef TX_ENABLE_WFI
    DS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sure no outstanding memory transactions
    WF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it for interrupt
    IS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sure pipeline is flushed
#endif

#ifdef TX_LOW_POWER
    PUSH    {r0-r3}
    BL      tx_low_power_ex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it low power mode
    POP     {r0-r3}
#endif

网友A:
嗯 追新还是有道理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 追新还是有道理的,

这貌似就是为什么一般都是喜欢 年轻的,是有道理的

网友B:
用6.1。8替换6.0.2工程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6.1。8替换6.0.2工程大吗?

不大,近期更正章节配套的例子都是新版了。

网友C:
这种bug是怎么通过安全认证的?

网友:
当初我在这里就卡住了,编译不过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bug是怎么通过安全认证的?

认证是对特定的内核版本,后续如果要修改只能修改port文件之类的外围。

uCOS-II也是这种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