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教下,谁有 gps 上位机软件,可以查看gps信号强弱卫星个数等

楼主(2021-08-30):
请教下,谁有 gps 上位机软件,可以查看gps信号强弱卫星个数等

网友:
GPS Views试试

楼主:
你那里有没有啊,如果有的话,能否共享一下啊 ?

楼主:
不知道为何,我再 win10 x64 系统上运行时,貌似有时会自动退出啊 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为何,我再 win10 x64 系统上运行时,貌似有时会自动退出啊 ??

之前用过几次,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