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DMA收发,发送一帧数据后就会死机问题

楼主(2021-08-30):
最近在调试H743的DMA收发,目的是实现DMA模式接收和DMA模式的发送,单向都已经调通,发现DMA发送部分一旦开启对应通道的中断,就会触发DMA发送一帧数据后主程序就不运行,全部卡死的问题,但是加入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函数后就会发送4-6帧之后才卡死的现象,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能否解答下呢?

楼主:
。。。。。自问自答吧,通过keil仿真发现死在了发送完成标志检测函数那里,为了确保数据准确性,写了一个死循环检测函数,开启中断后,就会死在这个函数。目前还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死到这个死循环里,正常触发发送完成标志后就会置位然后正常运行,

楼主:
。。。很尴尬的来埋自己挖的坑,为了保证数据准确性,写了一个检测发送完成标志的死循环检测函数,然后开启中断后就会死在这个死循环里,目前没想明白原因。那么开中断后,在发送完成回调函数里去清标志位预计就会实现DMA收发,不过我还没测,只是猜想

网友A:
你这个收发跟数据一致性没什么关系,Cache不会影响到你的DMA运行不正常。

参考我的试试,我的收发没问题。

基于STM32H7的CMSIS-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【已发布】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11&fromuid=58

【STM32H743实验例程】实验14: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,DMA方式问题比较多,要注意数据一致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27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收发跟数据一致性没什么关系,Cache不会影响到你的DMA运行不正常。

参考我的试试,我的收发没问题 ...

好的,谢谢,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二个更头疼的问题,我目前想做一个DMA接收和DMA发送,都是存入缓存区和取出缓存区的操作,但随着数据量的提高和高频率的收发大概,发现DMA发送通道会偶尔发出错误数据,大佬有没有什么能保证数据准确性的办法呢?

网友B:
你是开了cache和MPU?串口DMA发送和接收很正常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开了cache和MPU?串口DMA发送和接收很正常啊?

DMA接收很正常,DMA的发送偶尔会数据出错,比如发一个包20个字节,四五个字节出错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MA接收很正常,DMA的发送偶尔会数据出错,比如发一个包20个字节,四五个字节出错的样子

我回去试试看,不过我在 F7 上不开Dcache和MPU是很正常的,H7不开 D cache和MPU应该也可以。
MPU用的不熟悉,晚上回去看看开启cache和MPU和不开现象是啥

楼主:
好的,我又来填自己挖的坑了。经过大量实测,发现DMA通道本身并未问题,数据出错是封装函数的问题。DMA通道还是很可靠的,不过要记得在中断或者回调函数做标志位清零,不然DMA发送容易只发一帧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又来填自己挖的坑了。经过大量实测,发现DMA通道本身并未问题,数据出错是封装函数的问题。DMA通道 ...

我测试了开cache MPU和不开,除了开cache需要cache和SRAM的同步,
DMA收发很正常啊,看来上天待我不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测试了开cache MPU和不开,除了开cache需要cache和SRAM的同步,
DMA收发很正常啊,看来上天待我不薄

是的,我那部分也找到原因了,不是DMA通道本身的问题

网友C(2022-02-28)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收发跟数据一致性没什么关系,Cache不会影响到你的DMA运行不正常。

参考我的试试,我的收发没问题 ...

有SPI的DMA中断方式收发例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SPI的DMA中断方式收发例程吗

V6 的板子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