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+SPI通讯

楼主(2021-08-30):
单片机新手向单片机友们请教问题:单片机型号:STM32H745ZI HAL库+CUBEMX
使用芯片AD7705测量压力,并使用SPI通讯,写完程序发现测得数据不正确,就去调试,按道理使用HAL_SPI_Transmit函数发送数据时,相应的寄存器应该显示,
但寄存器是0x00,就像下图所示,接收寄存器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想请教道友们,你们是否遇见过同样的问题及解决方法。感谢!

网友A:
你这个是仅用的发送函数吗,用收发函数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仅用的发送函数吗,用收发函数试试

谢谢,我去试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