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osMessageQueuePut可以被多个线程同时调用吗?

楼主(2021-08-31):
osMessageQueuePut可以被多个线程同时调用吗?

网友A:
当然可以。事实上RTX5的API都是通过SWI作为入口的,一旦执行SWI代码,就不可能被其它线程打断了。只有某些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能打断SWI,但是RTX5都已经考虑到SWI和ISR的同时访问的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。事实上RTX5的API都是通过SWI作为入口的,一旦执行SWI代码,就不可能被其它线程打断了。只有某些 ...

麻烦问一下:SWI是什么啊,有全称吗?没搜索到啊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