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STM32H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DMA+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(HAL库1.9.0自带函数实现)

楼主(2021-08-31):
以前ST没有给串口空闲接收方式提供API,但是最近发现ST系列的芯片都更新了相关的API
新增的函数实现在这个 stm32h7xx_hal_uart_ex.c 文件下
现在我们来看看STM32V7开发板上串口1的实现

这是运行起来的效果

MPU了解的不深,开启cache 开DMA会打架,先关闭数据缓存和MPU,开启指令缓存

以下是CubeMX上的配置 printf不使用微库,通过RTE下添加EVR打印

网友:
谢谢分享,正好在调试这个功能

网友:
好多网友咨询,有必要置顶下。

网友A(2021-10-07):
只能下载1次 好像是禁止debug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下载1次 好像是禁止debug了

帮你测试了下,正常。

网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7172

我这个里面cache和DMA和谐相处

网友B:
我按这个修改,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,数据长度是对的。

网友B:
CPU是H725,去掉DMA,使用中断方式后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PU是H725,去掉DMA,使用中断方式后正确。

你的是V7开发板吗? 我的例程关闭了cache,你是不是开了cache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是V7开发板吗? 我的例程关闭了cache,你是不是开了cache?

不是V7,用的是STM32H725。CACHE关闭了。估计就的DMA那里没有处理好。

网友C(2021-11-09):
用MPU保护好目标地址就可以开cache了,配置如下,
void MPU_Config(void)
{
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= {0};

  /* Disables the MPU */
  HAL_MPU_Disable();
  /**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
 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0; //找一个空闲的用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(uint32_t)UART_BUF;//DMA的目标地址,UART数组的指针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256B;//找打相应配置字,保护长度要大于数组长度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//关闭这段内存的缓存功能,就不会有同步打架的问题了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  /* Enables the MPU */
  HAL_MPU_Enable(MPU_PRIVILEGED_DEFAULT);

}

网友D:
楼主的研究精神还是很不错的,不过之前已经在这里看到过相应的方法https://controllerstech.com/uart-dma-with-idle-line-detection/    是否要加上__HAL_DMA_DISABLE_IT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研究精神还是很不错的,不过之前已经在这里看到过相应的方法https://controllerstech.com/uart-dma-w ...

仔细看下中断处理函数在调用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前有个HAL_DMA_Abort函数,这个函数里面的处理就是关系DMA中断的,用HAL库的好处就是傻瓜式,如果看明白了,很多中间的操作HAL都给你考虑到了,用户只需要关注应用层的实现

网友E(2022-03-04):
您好,打扰问下您这个stm32h7xx_hal_uart_ex.c  文件可以直接覆盖以前的文件不?不会有哪里不兼容吧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打扰问下您这个stm32h7xx_hal_uart_ex.c  文件可以直接覆盖以前的文件不?不会有哪里不兼容吧?谢谢

你看下HAL库的版本,如果以前没stm32h7xx_hal_uart_ex.c的话,你最好吧HAL库的版本都重新导入下。因为这个 ex.c 属于扩展功能,支持扩展功能,原先的中断处理函数有的函数也是做了适配的。你说的覆盖是哪种覆盖? 不要单独覆盖一个文件,选择相应的HAL库版本比较好,我用最新的 1.9.1 也正常

网友(2022-07-24):
确实因为把不用的拐角配置成模拟的导致的。一进入 gpio初始化jlink就挂了。估计因为是某些引脚在板子的别的地方复用,么有细察,代码里注释掉gpio 初始化的代码就可以debug了。吓我一条,以为是我的板子或者 jlink的问题。

网友F(2022-08-27):
这个是什么鬼  FrameworkCubeMX.gpdsc is missing

FrameworkCubeMX.gpdsc is missing

FrameworkCubeMX.gpdsc is miss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是什么鬼  FrameworkCubeMX.gpdsc is missing

你是RTE配置的? 我一般都是CubeMX配置生成代码,RTE有时候不好用

网友G(2022-10-31):
这个测试过多个串口公用吗‘?  我用两个串口dma  发现有一个就接收不到’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测试过多个串口公用吗‘?  我用两个串口dma  发现有一个就接收不到’

测试过啊,我开了4个串口接收发送没问题

网友H:
STM32F446VE上使用上面的代码,接收几秒数据后串口就不工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STM32F446VE上使用上面的代码,接收几秒数据后串口就不工作了

方便传一份代码看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MPU保护好目标地址就可以开cache了,配置如下,
void MPU_Config(void)
{

确实可行,没有保护接收到的数据就是错误的

网友(2022-12-01):
引用 网友B:
我按这个修改,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,数据长度是对的。

也遇到这个坑,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初始化时候USART被放到了DMA_Init之前,调换顺序就解决了,上次在G4上也遇到了,坑爹的自动生成代码

网友I(2023-01-02):
我这还得清空缓存区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这还得清空缓存区

你是开了D-CACHE吧,关闭的话就不用,开启的话必须要MPU

网友(2023-02-02):
引用 网友A:
只能下载1次 好像是禁止debug了

把MX_GPIO_Init();屏蔽掉就好了

网友J(2023-07-09):
楼主好,你说的 ------ "串口空闲接收方式" 啥意思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楼主好,你说的 ------ "串口空闲接收方式" 啥意思???

串口空闲中断。

网友(2023-12-15):
由于设置了空闲引脚模拟输入,下载的时候选上这个即可解决。

网友:
网友咨询的问题,记录下

测试150个字符收发正常

网友:
使用函数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做超时接收整理:
1、半DMA传输完成中断UART_DMARxHalfCplt     调用 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,标识继续为HAL_UART_RECEPTION_TOIDLE
2、DMA传输完成中断UART_DMAReceiveCplt       调用  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,标识继续为HAL_UART_RECEPTION_TOIDLE
3、如果传输期间触发了空闲,DMA又没有传输完成,调用串口中断HAL_UART_IRQHandler,空闲标识处理的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,并设置HAL_UART_RECEPTION_STANDARD

网友:
楼主分享的特别好,大家在调试时一定要注意:先DMA初始化,后UART初始化;cubeMX生成的顺序可能会错误。。。调到怀疑人生

楼主(2025-03-17):
引用 网友K:
我额外使能字节中断才接收正常__HAL_UART_ENABLE_IT(huart, UART_IT_RXNE);
另外请教一下,如果串口数据超 ...

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HAL库,接收使能开启空闲中断的函数HAL库调用使能了呀。串口如果超过缓冲区长度你需要处理串口接收满中断,重新开启接收。接收到的数据要么丢弃,要么暂存等后续数据包合并处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测试过多个串口公用吗‘?  我用两个串口dma  发现有一个就接收不到’

同,我也是一个接收正常另一个就收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同,我也是一个接收正常另一个就收不到

不会吧,代码上传看看,我项目里面6个串口收发DMA空闲中断的也没出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