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助手] H7-TOOL串口波形打印方法,操作比较简单(2021-09-01)

楼主(2021-09-01):
操作比较简单,半角逗号作为不同路波形区分,所有路波形结束加\r\n。

当前支持6路波形数据打印。

打印一路数据
int a;

printf("%d\r\n", a);

打印两路数据
int a;
float b;

printf("%d, %f\r\n", a, b);

依次类推,支持六路波形展示。

打印个FFT,滤波什么的,非常方便:

楼主:
这个功能一直在用,忘了写操作说明了,特此补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功能一直在用,忘了写操作说明了,特此补上。

一直看帖子更新,没看到串口波形的使用方法,之前还一直想提来着。
白工, 串口波形能够支持光标测量功能吗? 就像逻辑分析仪一样,测量时间轴上, 从A点到B点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直看帖子更新,没看到串口波形的使用方法,之前还一直想提来着。
白工, 串口波形能够支持光标测量功 ...

串口波形不太适合加这种东西,一般主要用于看看波形效果。

网友B:
RTT波形打印什么时候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TT波形打印什么时候上

后面安排上,会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