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程序运行在外部sdram问题

楼主(2021-09-01):
需求:一套硬件,根据配置不同,跑不同的程序,也就是不同的app那样子。虽然可以直接写道同一个程序,但是觉得处理比较麻烦。然后看到一个外部加载程序的用法(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 - STM32F429 - 硬汉嵌入式论坛 - Powered by Discuz! (armbbs.cn))想着,开机的时候根据选择的app,然后在sd卡将对应的app.bin文件的程序提取到到外部sdram去运行,
担心的是:程序和emwin都在sdram跑,会不会效率低,或者冲突什么的。
现有条件:stm32H7,跑emwin,外挂32M的sdram,带sd卡文件系统。

网友A:
你的程序很大吗,如果不是超大,内部1MB的RAM空间,足以运行大部分APP。

留出128KB做RA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程序很大吗,如果不是超大,内部1MB的RAM空间,足以运行大部分APP。

留出128KB做RAM

程序不算大,只是想到这样一个办法,比整合在一起好处理。还可以多人协调,到时候直接添加一个.bin文件到文件系统,想跑哪个直接加载,想想也很舒服。

网友:
Cortex-M7是有cache的,用SDRAM非常合适。要知道所有具备MMU的高端芯片,其程序都是在SDRAM里运行的,包括linux和window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