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按键FIFO驱动支持多个按钮随意按下的实现

楼主(2021-09-02):
多位群友咨询这个问题,所以特此做了一个例子。

V7-002_按键检测(软件滤波,

网友:
感谢汉子哥

网友A(2021-12-30):
我最近也突然发现了跟这个应该是同样的问题:A和B键是组合键,但是先按住其中某个按键比如A键不松,再反复按B键就会发现FIFO中有A键短按、A键释放、A+B短按等等。。。看了硬汉哥新改的这个例子,是不是组合按键不能和单独按键一起轮询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最近也突然发现了跟这个应该是同样的问题:A和B键是组合键,但是先按住其中某个按键比如A键不松,再反复 ...

建议移植MultiButton支持单双击,只触发一次,组合和单键不影响,帖子有基于V7的例子
https://github.com/0x1abin/MultiButton/issues/2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移植MultiButton支持单双击,只触发一次,组合和单键不影响,帖子有基于V7的例子
https://github.co ...

我试一下看看,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