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检测不到任务运行状态

楼主(2021-09-02):
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还好好的 跑着跑着 就成这样了

但是 程序也没有死机 至少led灯还在闪 也不知到是为啥

网友:
其它任务正常不,还是说仅仅是打印状态变成这样了

楼主:
有一个任务不正常 其他任务都正常的 后来发现是这个任务溢出了。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。

网友:
R是就绪态,X是运行态?

网友A:
task name        run cnt                use rate
vTaskUser        6082                <1%
IDLE             6751958                99%
vTaskMsgP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<1%
vTaskStar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<1%
vTaskLED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<1%
Tmr Svc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<1%

为什么其他任务的计数是0?按理说应该跟vTaskUser差不多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ask name        run cnt                use rate
vTaskUser        6082

FreeRTOS教程第8章的调试方法:运行计数为什么为0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76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