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GPIO寄存器ODR、BSRR和BRR

楼主(2021-09-02):
HAL函数配置一个IO输出高低电平,配置的寄存器是BSRR和BRR,ODR寄存器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,为什么不用ODR?这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A:
ODR如下要修改某个引脚需要读 - 修改 - 写这种繁琐方式。

使用BRR寄存器就没有这种烦恼了,支持原子操作。

网友B(2022-08-10):
引用 网友A:
ODR如下要修改某个引脚需要读 - 修改 - 写这种繁琐方式。

使用BRR寄存器就没有这种烦恼了,支持原子操作 ...

直接通过地址修改BSRR,debug时发现直接写高16位没有用,低16位可以写,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?我的代码很简单,如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通过地址修改BSRR,debug时发现直接写高16位没有用,低16位可以写,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?我的代码很 ...

debug时通过keil和jlink回读BSRR,然后回读到的值都是0,实际上已经写入了,再读一遍RM我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