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PI能够发送接收浮点数吗 比如32.776

楼主(2021-09-02):
SPI能够发送接收浮点数吗  比如32.776

网友:
SPI发送的是0和1,浮点数在计算机中是按0和1存储的。所以,你告诉我为什么SPI不能发送和接收浮点数?

网友:
用共用体解决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同一类问题。

各种数据类型编程EEPROM,SPI Flash等存储器的简易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354&fromuid=58

网友:
计算机世界里面,所有数据都是二进制的0/1;十六进制的0-F。 浮点数也是,字符串也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