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目前实时操作系统选择问题?

楼主(2021-09-02):
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操作系统,常常在做产品的时候,希望找到一个稳定性高、可靠性高、可扩展、免费、实时、移植性强、资料又多的、以后是发展趋势的系统,
比如:ucosii,ucosiii,freertos,rt-thread ,rx4/5,等等,该何去何从呢?而且公司也没有一个标准去要求你用哪个,这个时候怎么选择呢?

网友:
从头开始只能选一个的话,要么ThreadX,要么RT-Thread

网友:
你这个产品,周期是多少年啊!

网友:
CMSIS-RTOSv2你值得拥有。

网友:
我推荐rt-thread

网友A:
正确的姿势应该是项目决定系统,先看自己要做什么项目。

然后看相应的项目下,使用那个系统开发更方便,参考资源更多。

比如需要高安全认证的

网友:
优先rtx,认证多,全部是GUI配置,方便,其它的组件,例如文件系统,网络协议都是现成的,就是看API,调API。缺点就是要一次性2万块买版权。
rt-thread,认证,组件请自己拼,有问题就自己解决。

网友:
一般要结合使用的芯片,比如我用ST的单片机就用CUBEMX自带的FreeRTOS,一般产品够用,如果真的要高点就买正版MDK,就可以用里面的CMSIS V5,认证还全。。如果是要求安全性能特别高只能选其他商业RTOS,比如VXWORKS QNX等,隔壁有公司就用QNX,贵的要死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确的姿势应该是项目决定系统,先看自己要做什么项目。

然后看相应的项目下,使用那个系统开发更方便, ...

Thread Freertos RTX 哪一个节省资源,不使用GUI.在使用GUI,哪一个省资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hread Freertos RTX 哪一个节省资源,不使用GUI.在使用GUI,哪一个省资源

RTX, uCOS-II, FreeRTOS embOS, uCOS-III的RAM和FLASH需求PK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502&fromuid=58

网友:
RTX MICRIUM THREAD,其它,前面三个随意

网友:
需要看什么产品,要求什么认证不?
上次安富莱转发了一个排名,FreeRTOS好像是最受欢迎的。stm32的工具也是自带的。免费,资料多,更新快, 常规消费类工业类用它都可以。
另外,CMSIS RTOS有一种趋势,它正在整合FreeRTOS,RTX等嵌入式操作系统,统一API函数。 那么以后选择操作系统,就最好用CMSIS RTOS中的函数了。

网友:
记得当时我用F030,也在考虑上系统,后来发现没有合适的可以,用的QP/C
你要考虑你的平台,你前后台资源紧张,考虑上系统就不现实。

网友C:
个人观点:

如果眼里只有STM32, 那ST雇员开发的ChibiOS是个不错的选择, 速度快, 常见应用: Ardupilot飞控, 各种开源的电机调速器

如果眼里只有ARM的Cortex-M架构, 那选择RTX就行; 否则, 还是不要选了, 面太窄了, 世界上的处理器架构多种多样, 不是只有ARM一家

如果做一般的控制, 那选择的面就宽了, 常见开源的FreeRTOS, RT-Thread, uCOS, ThreadX, NuttX, RTEMS等都可选择, 选择哪个看个人喜好

如果做物联网方面, 感觉Zephyr是个不错的选择, 开发很活跃, Contributor过千, 有Intel等一众大厂背书, 前景可期

如果未来的目标是嵌入式Linux开发, 那NuttX是首选, 唯一一个原生支持POSIX API的开源RTOS, 开发很活跃, 同时可作为嵌入式Linux开发入门, 常见应用: PX4飞控和小米物联网

如果开发军工航天汽车类高可靠应用, 那可选择的面就窄了: ESA常见组合是SPARC V8 + RTEMS; NASA常见组合是PowerPC + VxWorks/RTEMS; 汽车类应用没接触, 听说QNX较多;

可根据自己的技术背景和项目的实际情况, 做正确的选择

网友:
ChibiOS是一个日本人开发的好不好,而不是ST的雇员

网友:
这长相是日本人, 开玩笑吧

网友:
入门的时候学的ucosiii。 实际工作用的是RTX 和 thread X,有时候用于rt-thread。 几个系统核心功能和用法基本一模一样,只是api函数名字区别。Rtx最顺手,UCOSiii最不想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观点:

如果眼里只有STM32, 那ST雇员开发的ChibiOS是个不错的选择, 速度快, 常见应用: Ardupilot飞控 ...

你这个应用经验太丰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