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首发,内存管理算法,支持malloc,realloc,align_alloc,配有内存碎片合并算法(v1.2)

楼主(2021-09-03):
前文:论坛首发,内存管理算法,支持malloc,realloc,align_alloc,配有内存碎片合并算法http://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 08321&fromuid=24016
本次算法进行了部分更新,主要添加内存池式的初始化与分配方法,与硬汉哥在H7教程中的内存管理方法使用方式完全一致,另外代码是根据C99标准编写的,因此编译时需要勾选C99选项。
mem_manage.h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ile name: mem_manage.h
* @Author: wzh
* @Version: 1.2
* @Date: 2021-9-3
* @Description: 内存管理算法,带有内存碎片合并算法,支持malloc、align_alloc、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loc、free等常见的内存管理函数,支持多块内存合并管理
*更新记录:
*                v1.0 2021-8-13  添加Mem_Manage_Heap_Init、Mem_Manage_Malloc、Mem_Manage_Reallo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函数
                v1.1 2021-8-14        添加Mem_Manage_Get_State函数
                v1.2 2021-9-3        更改Mem_Root结构体成员;更改Mem_State结构体成员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添加枚举类型Mem_Err_Type;将函数Mem_Manage_Heap_Init重命名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Init;修改Mem_Manage_Init函数声明;添加函数Mem_Manage_Get_Total_Size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Get_Remain_Size、Mem_Manage_Get_Errflag、Mem_Manage_Pool_Init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Pool_Malloc、Mem_Manage_Pool_Realloc、Mem_Manage_Pool_Aligned_Alloc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Pool_Free、Mem_Manage_Pool_Get_State、Mem_Manage_Pool_Get_Total_Size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Pool_Get_Remain_Size、Mem_Manage_Pool_Get_Errflag;
* @Todo       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
*                 1、使用Mem_Manage_Init(Mem_Root* pRoot, const Mem_Region* pRigon)初始化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存区,pRoot为句柄,pRigon描述了内存区个数以及内个内存区起始地址和大小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gon的格式如下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Mem_Region pRigon[]=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*)(0x20000000),512*1024,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*)(0x80000000),256*1024,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.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0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地址必需由低到高排列,同时使用NULL,0标识结尾,内存区容量不要太小,至少大于64个字节
*                 2、使用Mem_Manage_Malloc、Mem_Manage_Realloc、Mem_Manage_Aligned_Alloc进行内存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配,其中Mem_Manage_Malloc、Mem_Manage_Realloc默认均为8字节对齐,可修改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c文件中的宏定义修改,Mem_Manage_Aligned_Alloc可以指定地址对齐,但对齐的参数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制,align_size需要为2的整数次幂,否则会直接返回NULL。
*                 3、内存使用完毕后使用Mem_Manage_Free进行内存释放
*                 4、可通过Mem_Manage_Get_State查看空闲内存状态,通过Mem_Manage_Get_Total_Size获取总内存,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Mem_Manage_Get_Remain_Size获取剩余内存
*                 5、算法管理的单个内存上限为2GB(32位机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MEM_MANAGE_H_
#define MEM_MANAGE_H_

#include <stddef.h>
#include <stdbool.h>

#ifdef __cplusplus
extern "C" {
#endif

typedef enum {
        MEM_NO_ERR=0X1234,                //无错误
        MEM_NO_INIT=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内存区未初始化
        MEM_OVER_WRITE=1                //内存区节点信息位置数据损坏
}Mem_Err_Type;

typedef struct Mem_Region {
        void*        addr;//内存区起始地址
        size_t        mem_size;//内存大小
}Mem_Region;

typedef struct Mem_Node {
        struct Mem_Node* next_node;
        size_t mem_size;
}Mem_Node;

typedef struct Mem_Root {
        Mem_Node* pStart;
        Mem_Node* pEnd;
        size_t total_size;                //总内存
        size_t remain_size;                //剩余内存
        Mem_Err_Type err_flag;        //错误标记
}Mem_Root;

typedef struct Mem_State {
        size_t free_node_num;        //空闲节点个数
        size_t max_node_size;        //最大节点内存
        size_t min_node_size;        //最小节点内存
}Mem_State;

bool Mem_Manage_Init(Mem_Root* pRoot, const Mem_Region* pRigon);
void* Mem_Manage_Malloc(Mem_Root* pRoot, size_t want_size);
void* Mem_Manage_Realloc(Mem_Root* pRoot, void* src_addr, size_t want_size);
void*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(Mem_Root* pRoot, size_t align_size, size_t want_size);
void Mem_Manage_Free(Mem_Root* pRoot, void* addr);
void Mem_Manage_Get_State(Mem_Root* pRoot, Mem_State* pState);
size_t Mem_Manage_Get_Total_Size(const Mem_Root* pRoot);
size_t Mem_Manage_Get_Remain_Size(const Mem_Root* pRoot);
Mem_Err_Type Mem_Manage_Get_Errflag(const Mem_Root* pRoot);

bool Mem_Manage_Pool_Init(void* mem_addr,size_t mem_size);
void* Mem_Manage_Pool_Malloc(void* mem_addr,size_t want_size);
void* Mem_Manage_Pool_Realloc(void* mem_addr,void* src_addr,size_t want_size);
void* Mem_Manage_Pool_Aligned_Alloc(void* mem_addr,size_t align_byte,size_t want_size);
void Mem_Manage_Pool_Free(void* mem_addr,void* free_addr);
void Mem_Manage_Pool_Get_State(void* mem_addr,Mem_State* pState);
size_t Mem_Manage_Pool_Get_Total_Size(const void* mem_addr);
size_t Mem_Manage_Pool_Get_Remain_Size(const void* mem_addr);
Mem_Err_Type Mem_Manage_Pool_Get_Errflag(const void* mem_addr);

#ifdef __cplusplus
}
#endif

#endif

mem_manage.h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ile name: mem_manage.c
* @Author: wzh
* @Version: 1.2
* @Date: 2021-9-3
* @Description: 内存管理算法,带有内存碎片合并算法,支持malloc、align_alloc、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loc、free等常见的内存管理函数,支持多块内存合并管理
*更新记录:
*                v1.0 2021-8-13  添加Mem_Manage_Heap_Init、Mem_Manage_Malloc、Mem_Manage_Reallo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函数
                v1.1 2021-8-14        添加Mem_Manage_Get_State函数
                v1.2 2021-9-3        更改Mem_Root结构体成员;更改Mem_State结构体成员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添加枚举类型Mem_Err_Type;将函数Mem_Manage_Heap_Init重命名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Init;修改Mem_Manage_Init函数声明;添加函数Mem_Manage_Get_Total_Size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Get_Remain_Size、Mem_Manage_Get_Errflag、Mem_Manage_Pool_Init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Pool_Malloc、Mem_Manage_Pool_Realloc、Mem_Manage_Pool_Aligned_Alloc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Pool_Free、Mem_Manage_Pool_Get_State、Mem_Manage_Pool_Get_Total_Size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Pool_Get_Remain_Size、Mem_Manage_Pool_Get_Errflag;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mem_manage.h"

#define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                8
#define MEM_MANAGE_BITS_PER_BY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#define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Align_Up(sizeof(Mem_Node)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
#define MEM_MANAGE_MINUM_MEM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<<1)
#define MEM_MANAGE_ALLOCA_LAB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size_t)(1<<(sizeof(size_t)*MEM_MANAGE_BITS_PER_BYTE-1)))
#define MEM_MANAGE_MINUM_NODE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+MEM_MANAGE_MINUM_MEM_SIZE)
#define MEM_MANAGE_MEM_ROOT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Align_Up(sizeof(Mem_Root)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

static __inline size_t Mem_Manage_Align_Down(size_t data, size_t align_byte) {
        return data&~(align_byte - 1);
}

static __inline size_t Mem_Manage_Align_Up(size_t data, size_t align_byte) {
        return (data + align_byte - 1)&~(align_byte - 1);
}

static __inline Mem_Node* Mem_Manage_Addr_To_Mem(const void* addr) {
        return (Mem_Node*)((const uint8_t*)addr -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);
}

static __inline void* Mem_Manage_Mem_To_Addr(const Mem_Node* mem_node) {
        return (void*)((const uint8_t*)mem_node 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);
}

//将内存节点插入空闲列表中
static __inline void Mem_Insert_Node_To_FreeList(Mem_Root* pRoot, Mem_Node* pNode) {
        Mem_Node* pPriv_Node;
        Mem_Node* pNext_Node;
        //寻找地址与pNode相近的节点
        for (pPriv_Node = pRoot->pStart; pPriv_Node->next_node < pNode; pPriv_Node = pPriv_Node->next_node);
        pNext_Node = pPriv_Node->next_node;
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+= pNode->mem_size;
        //尝试pNode与前一个块进行合并
        if (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Priv_Node) + pPriv_Node->mem_size == (uint8_t*)pNode) {
                if (pPriv_Node != pRoot->pStart) {//不是Start块的话可以合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->mem_size +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 + pNode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+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de = pPriv_Nod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//后面如果是Start块不进行合并,以免浪费内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pStart->next_node = pNod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//不能合并时直接插入到空闲单链表中
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->next_node = pNode;
        }
        //尝试后面一个块与pNode进行合并
        if (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Node) + pNode->mem_size == (uint8_t*)pNext_Node) {
                if (pNext_Node != pRoot->pEnd) {//不是end块的话可以进行块合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de->mem_size +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 + pNext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+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de->next_node = pNext_Node->next_nod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//后面如果是end块不进行合并,以免浪费内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de->next_node = pRoot->pEnd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//不能合并时直接插入到空闲单链表中
                pNode->next_node = pNext_Node;
        }
}

static __inline void Mem_Settle(Mem_Root* pRoot){
        Mem_Node* pNode=pRoot->pStart->next_node;
        while(pNode->next_node!=pRoot->pEnd){
                if(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Node)+pNode->mem_size==(uint8_t*)pNode->next_node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de->mem_size +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+pNode->next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+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de->next_node=pNode->next_node->next_nod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de=pNode->next_node;
        }
}

//获取管理内存的状态
//pRoot:句柄指针
//pState:状态信息结构体指针
//return:无返回值
void Mem_Manage_Get_State(Mem_Root* pRoot,Mem_State* pState) {

        if(pRoot->err_flag!=MEM_NO_ERR){
                pState->free_node_num=0;
                pState->max_node_size=0;
                pState->min_node_size=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if(pRoot->pStart==NULL||pRoot->pEnd==NULL){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NO_INIT;
                pState->free_node_num=0;
                pState->max_node_size=0;
                pState->min_node_size=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pState->max_node_size = pRoot->pStart->next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pState->min_node_size = pRoot->pStart->next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pState->free_node_num = 0;
        for (Mem_Node* pNode = pRoot->pStart->next_node; pNode->next_node != NULL; pNode = pNode->next_node) {
                pState->free_node_num ++;
                if (pNode->mem_size > pState->max_node_siz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tate->max_node_size = pNode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if (pNode->mem_size < pState->min_node_siz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tate->min_node_size = pNode->mem_size;
        }
}

//与C库函数aligned_alloc作用一致
//pRoot:句柄指针
//align_size:期望分配的内存几字节对齐(8、16、32...)
//want_size:期望分配内存大小
//return:        NULL 分配失败(内存不足或者错误标记不为MEM_NO_ERR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值 分配成功
void*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(Mem_Root* pRoot,size_t align_size, size_t want_size) {
        void* pReturn = NULL;
        Mem_Node* pPriv_Node,*pNow_Node;

        if(pRoot->err_flag!=MEM_NO_ERR)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(pRoot->pStart==NULL||pRoot->pEnd==NULL){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NO_INIT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want_size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(want_size&MEM_MANAGE_ALLOCA_LABAL) != 0) {//内存过大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align_size&(align_size - 1)) {//内存对齐输入非法值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want_size < MEM_MANAGE_MINUM_MEM_SIZE)
                want_size = MEM_MANAGE_MINUM_MEM_SIZE;
        if (align_size <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
                align_size =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;
        //确保分配的单元都是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的整数倍
        want_size = Mem_Manage_Align_Up(want_size,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
        pPriv_Node = pRoot->pStart;
        pNow_Node = pRoot->pStart->next_node;

        while (pNow_Node->next_node != NULL) {
                if (pNow_Node->mem_size >= want_size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_t use_align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_t new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turn = (void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Now_Node), align_size);//计算出对齐的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e_align_size = (uint8_t*)pReturn-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Now_Node);//计算对齐所消耗的内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se_align_size != 0) {//内存不对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se_align_size < MEM_MANAGE_MINUM_NODE_SIZE) {//不对齐的值过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turn = (void*)Mem_Manage_Align_Up(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ize_t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Now_Node)+ MEM_MANAGE_MINUM_NODE_SIZE, align_siz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e_align_size = (uint8_t*)pReturn - 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Now_N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se_align_size <= pNow_Node->mem_siz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_size = pNow_Node->mem_size - use_align_size;//计算去除对齐消耗的内存剩下的内存大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new_size >= want_size) {//满足条件,可以进行分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Node* pNew_Node = Mem_Manage_Addr_To_Mem(pRetur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w_Node->mem_size -= new_size 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//分裂节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-= new_size 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ew_Node->mem_size = new_size;//新节点本来也不在空闲链表中,不用从空闲链表中排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ew_Node->next_node = (Mem_Node*)MEM_NO_ER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w_Node = pNew_N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//内存直接就是对齐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->next_node = pNow_Node->next_node;//排出空闲链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ow_Node->next_node = (Mem_Node*)MEM_NO_ER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-= pNow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 = pNow_Node;
                pNow_Node = pNow_Node->next_node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pNow_Node->next_node == NULL){//分配失败
                if(pNow_Node!=pRoot->pEnd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OVER_WRIT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        pNow_Node->next_node = NULL;
        if (pNow_Node->mem_size >= MEM_MANAGE_MINUM_NODE_SIZE + want_size) {//节点内存还有富余
                Mem_Node* pNew_Node =(Mem_Node*)(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Now_Node) + want_size);//计算将要移入空闲链表的节点地址
                pNew_Node->mem_size = pNow_Node->mem_size - want_size -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
                pNew_Node->next_node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pNow_Node->mem_size = want_size;
                Mem_Insert_Node_To_FreeList(pRoot, pNew_Node);
        }
        pNow_Node->mem_size |= MEM_MANAGE_ALLOCA_LABAL;//标记内存已分配
        return pReturn;
}

//与C库函数malloc作用相同
//pRoot:句柄指针
//want_size:期望分配内存大小
//return:        NULL 分配失败(内存不足或者错误标记不为MEM_NO_ERR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值 分配成功
void* Mem_Manage_Malloc(Mem_Root* pRoot, size_t want_size) {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(pRoot,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, want_size);
}

//与C库函数realloc作用相同
//pRoot:句柄指针
//src_addr:源地址指针
//want_size:期望分配内存大小
//return:        NULL 分配失败(内存不足或者句柄错误标记不为MEM_NO_ERR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值 分配成功
void* Mem_Manage_Realloc(Mem_Root* pRoot, void* src_addr, size_t want_size) {
        void* pReturn = NULL;
        Mem_Node* pNext_Node,*pPriv_Node;
        Mem_Node* pSrc_Node;

        if(pRoot->err_flag!=MEM_NO_ERR)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(pRoot->pStart==NULL||pRoot->pEnd==NULL){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NO_INIT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src_addr == NULL)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(pRoot,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, want_size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want_size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Free(pRoot, src_addr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(want_size&MEM_MANAGE_ALLOCA_LABAL) != 0)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pSrc_Node = Mem_Manage_Addr_To_Mem(src_addr);

        if ((pSrc_Node->mem_size&MEM_MANAGE_ALLOCA_LABAL) == 0) {//源地址未被分配,调用错误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OVER_WRITE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        pSrc_Node->mem_size &= ~MEM_MANAGE_ALLOCA_LABAL;//清除分配标记
        if (pSrc_Node->mem_size >= want_size) {//块预留地址足够大
                pSrc_Node->mem_size |= MEM_MANAGE_ALLOCA_LABAL;//恢复分配标记
                pReturn = src_addr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p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//开始在空闲列表中寻找与本块相近的块
        for (pPriv_Node = pRoot->pStart; pPriv_Node->next_node <pSrc_Node; pPriv_Node = pPriv_Node->next_node);
        pNext_Node = pPriv_Node->next_node;

        if (pNext_Node != pRoot->pEnd && \
                ((uint8_t*)src_addr + pSrc_Node->mem_size == (uint8_t*)pNext_Node) && \
                (pSrc_Node->mem_size + pNext_Node->mem_size 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 >= want_size)) {
                //满足下一节点非end,内存连续,内存剩余足够
                pReturn = src_addr;
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->next_node = pNext_Node->next_node;//排出空闲列表
        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-= pNext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pSrc_Node->mem_size +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 + pNext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want_size = Mem_Manage_Align_Up(want_size,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        if (pSrc_Node->mem_size >= MEM_MANAGE_MINUM_NODE_SIZE+ want_size) {//去除分配的剩余空间足够开辟新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Node* pNew_Node = (Mem_Node*)(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Src_Node) + want_siz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ew_Node->next_node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New_Node->mem_size = pSrc_Node->mem_size - want_size -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rc_Node->mem_size = want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Insert_Node_To_FreeList(pRoot, pNew_Nod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Src_Node->mem_size |= MEM_MANAGE_ALLOCA_LABAL;//恢复分配标记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pReturn =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(pRoot,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, want_size);
                if (pReturn == NULL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rc_Node->mem_size |= MEM_MANAGE_ALLOCA_LABAL;//恢复分配标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emcpy(pReturn, src_addr, pSrc_Node->mem_size);
                pSrc_Node->mem_size |= MEM_MANAGE_ALLOCA_LABAL;//恢复分配标记
                Mem_Manage_Free(pRoot, src_addr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pReturn;
}

//与C库函数free作用一致
//pRoot:句柄指针
//addr:释放内存的首地址
//return:无返回值
void Mem_Manage_Free(Mem_Root* pRoot,void* addr) {
        Mem_Node* pFree_Node;

        if(pRoot->err_flag!=MEM_NO_ERR){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if(pRoot->pStart==NULL||pRoot->pEnd==NULL){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NO_INIT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addr == NULL)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pFree_Node = Mem_Manage_Addr_To_Mem(addr);

        if ((pFree_Node->mem_size&MEM_MANAGE_ALLOCA_LABAL) == 0) {//释放错误,没有标记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OVER_WRITE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pFree_Node->next_node != NULL) {//释放错误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OVER_WRITE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pFree_Node->mem_size &= ~MEM_MANAGE_ALLOCA_LABAL;//清除分配标记
        Mem_Insert_Node_To_FreeList(pRoot, pFree_Node);//插入到空闲链表中
}

//获取句柄管理的内存区总容量
//pRoot:句柄指针
//return:内存区总容量(单位:byte)
size_t Mem_Manage_Get_Total_Size(const Mem_Root* pRoot){
        return pRoot->total_size;
}

//获取句柄管理的内存区剩余容量
//pRoot:句柄指针
//return:内存区剩余容量(单位:byte)
size_t Mem_Manage_Get_Remain_Size(const Mem_Root* pRoot){
        return pRoot->remain_size;
}

//获取句柄管理的内存区错误标记
//pRoot:句柄指针
//return:错误标记
Mem_Err_Type Mem_Manage_Get_Errflag(const Mem_Root* pRoot){
        return pRoot->err_flag;
}

//内存管理句柄初始化
//pRoot:句柄指针
//pRigon:内存区结构体指针
//return:        true 初始化成功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lse 初始化失败
bool Mem_Manage_Init(Mem_Root* pRoot,const Mem_Region* pRegion) {
        Mem_Node* align_addr;
        size_t align_size;
        Mem_Node* pPriv_node=NULL;

        pRoot->total_size = 0;
        pRoot->pEnd = NULL;
        pRoot->pStart = NULL;
        pRoot->err_flag = MEM_NO_INIT;
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 = 0;
        for (; pRegion->addr != NULL; pRegion++) {
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 = (Mem_Node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pRegion->addr,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//计算内存块对齐后的地址
                if ((uint8_t*)align_addr > pRegion->mem_size+ (uint8_t*)pRegion->addr)//对齐消耗的内存超过内存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align_size = pRegion->mem_size - ((uint8_t*)align_addr - (uint8_t*)pRegion->addr);//计算对齐后剩下的内存大小
                if (align_size < MEM_MANAGE_MINUM_MEM_SIZE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)//对齐剩下的内存太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align_size -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//求除去掉表头后内存块的大小
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->mem_size = align_size;
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->next_node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if (pRoot->pStart == NULL) {//如果是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pStart = align_addr;//将当前内存块地址记为star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align_size >= MEM_MANAGE_MINUM_MEM_SIZE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) {//若剩下的块足够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gn_size -=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;//去掉下一个块的表头剩下的内存大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 = (Mem_Node*)((uint8_t*)pRoot->pStart +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);//下一个块的表头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->mem_size = align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->next_node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pStart->mem_siz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pStart->next_node = align_add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total_size = align_addr->mem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//内存太小了,将当前内存块地址记为star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total_siz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pStart->mem_siz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pPriv_node == NULL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 = MEM_NO_INI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->next_node = align_addr;//更新上一节点的next_n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ot->total_size += align_siz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 = align_addr;
        }
        if (pPriv_node == NULL) {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 = MEM_NO_INIT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//此时,pPriv_node为最后一个块,接下来在块尾放置表尾end
        //求出放置end块的地址,end块仅是方便遍历使用,因此尽量小,分配为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
        align_addr = (Mem_Node*)Mem_Manage_Align_Down(\
                (size_t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Priv_node) + pPriv_node->mem_size - 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, 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align_size = (uint8_t*)align_addr-(uint8_t*)Mem_Manage_Mem_To_Addr(pPriv_node);//求出分配出end块后,前一个块剩余大小
        if (align_size >= MEM_MANAGE_MINUM_MEM_SIZE) {//若剩下的块足够大
                pRoot->total_size -= pPriv_node->mem_size - align_size;//去掉分配end块消耗的内存
                pRoot->pEnd = align_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表尾的地址
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->next_node = align_addr;
                pPriv_node->mem_size = align_size;
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->next_node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align_addr->mem_size = 0;//end块不参与内存分配,因此直接为0就可以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//最后一个块太小了,直接作为end块
                pRoot->pEnd = pPriv_node;
                pRoot->total_size -= pPriv_node->mem_size;
        }
        if(pRoot->pStart==NULL||pRoot->pEnd==NULL){
        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NO_INIT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Mem_Settle(pRoot);
        pRoot->err_flag=MEM_NO_ERR;
        pRoot->remain_size=pRoot->total_size;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//内存池初始化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mem_size:内存池大小
//return:        true 初始化成功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lse 初始化失败
bool Mem_Manage_Pool_Init(void* mem_addr,size_t mem_size){
        void* paddr=(uint8_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+MEM_MANAGE_MEM_ROOT_SIZE;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size_t align_size=(uint8_t*)paddr-(uint8_t*)mem_addr;
        Mem_Region buf_region[]={
                0,0,
                NULL,0
        };
        if(mem_size<align_size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mem_size-=align_size;
        if(mem_size<2*MEM_MANAGE_MEM_STRUCT_SIZE+MEM_MANAGE_MINUM_NODE_SIZE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buf_region[0].addr=paddr;
        buf_region[0].mem_size=mem_size;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Init(root_addr,buf_region);
}

//与C库函数malloc作用相同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want_size:期望分配内存大小
//return:        NULL 分配失败(内存不足或者错误标记不为MEM_NO_ERR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值 分配成功
void* Mem_Manage_Pool_Malloc(void* mem_addr,size_t want_size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Malloc(root_addr,want_size);
}

//与C库函数realloc作用相同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src_addr:源地址指针
//want_size:期望分配内存大小
//return:        NULL 分配失败(内存不足或者错误标记不为MEM_NO_ERR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值 分配成功
void* Mem_Manage_Pool_Realloc(void* mem_addr,void* src_addr,size_t want_size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Realloc(root_addr,src_addr,want_size);
}

//与C库函数aligned_alloc作用一致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align_size:期望分配的内存几字节对齐(8、16、32...)
//want_size:期望分配内存大小
//return:        NULL 分配失败(内存不足或者句柄错误标记不为MEM_NO_ERR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值 分配成功
void* Mem_Manage_Pool_Aligned_Alloc(void* mem_addr,size_t align_byte,size_t want_size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Aligned_Alloc(root_addr,align_byte,want_size);
}

//与C库函数free作用一致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free_addr:释放内存的首地址
//return:无返回值
void Mem_Manage_Pool_Free(void* mem_addr,void* free_addr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Mem_Manage_Free(root_addr,free_addr);
}

//获取内存池的状态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pState:状态信息结构体指针
//return:无返回值
void Mem_Manage_Pool_Get_State(void* mem_addr,Mem_State* pState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Mem_Manage_Get_State(root_addr,pState);
}

//获取内存池总容量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return:内存区总容量(单位:byte)
size_t Mem_Manage_Pool_Get_Total_Size(const void* mem_addr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Get_Total_Size(root_addr);
}

//获取内存池剩余容量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return:内存区剩余容量(单位:byte)
size_t Mem_Manage_Pool_Get_Remain_Size(const void* mem_addr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Get_Remain_Size(root_addr);
}

//获取内存池错误标记
//mem_addr:内存池首地址
//return:错误标记
Mem_Err_Type Mem_Manage_Pool_Get_Errflag(const void* mem_addr){
        Mem_Root* root_addr=(Mem_Root*)Mem_Manage_Align_Up((size_t)mem_addr,MEM_MANAGE_ALIGNMENT_BYTE_DEFAULT);
        return Mem_Manage_Get_Errflag(root_addr);
}

网友A:
看简介很厉害,设计原理文档有吗?拜读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简介很厉害,设计原理文档有吗?拜读一下

有文档的,我把它发在帖子的回复里

楼主:
本算法的实现原理及测试工程

网友B:
貌似这一版本,吧信号量给取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貌似这一版本,吧信号量给取消了

把原来的钩子函数什么的都取消掉了,感觉实际意义不大,这一版主要增加了内存池方式管理内存空间的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D:
学习学习  正好需要一个好的内存管理算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学习学习  正好需要一个好的内存管理算法

欢迎交流

网友E(2021-11-09):
厉害,之前的1.1用到了项目中,使用环境没有频繁的内存申请和释放,能直接升级V1.2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厉害,之前的1.1用到了项目中,使用环境没有频繁的内存申请和释放,能直接升级V1.2吗

可以直接升级,原来版本的在使用方便性上有点问题,v1.1和v1.2内部的内存分配策略都是没问题的

网友F:
楼主 这个能用来管理外部spiflash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 这个能用来管理外部spiflash嘛

这个不适合管理spiflash哦,只适合管理ram的内存,功能与c库函数中的malloc相似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,先顶再看!

网友(2022-02-16):
准备移植到项目里

网友(2022-04-29):
#define MEM_MANAGE_ALLOCA_LAB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size_t)((size_t)1<<(sizeof(size_t)*MEM_MANAGE_BITS_PER_BYTE-1)))这么写能避免些警告,强迫症,看不得警告.....

网友G(2022-06-02):
内存池和内存有啥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内存池和内存有啥区别?

没啥区别,内存池使用更无脑一点

网友:
什么项目上才会用到啊?没碰到过用需要内存管理的项目

网友H(2023-04-27):
所以該方法,比RTX5 更能有效管理是嗎?
__WEAK void *osRtxMemoryAlloc (void *mem, uint32_t size, uint32_t type)
還是可以混合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所以該方法,比RTX5 更能有效管理是嗎?
__WEAK void *osRtxMemoryAlloc (void *mem, uint32_t size, uin ...

不能混合用,我这个主要的优势是可以将零散的内存合并管理

网友(2023-07-14):
引用 楼主:
不能混合用,我这个主要的优势是可以将零散的内存合并管理

搞一个 通用函数进行宏定义就可以了

网友(2023-09-15):
怎么复制代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