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这种贴片式焊接的排针,用力插入杜邦线会不会被戳下来

楼主(2021-09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不是用鳄鱼夹,夹住使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用鳄鱼夹,夹住使用?

这个是Nordic那个电流表套件上的。

是插杜邦线用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Nordic那个电流表套件上的。

是插杜邦线用的。

我曾经用力戳下来过。我看到那个铜皮是薄薄的一层。
像你这种大厂的PCB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
你可以用力怼怼试一下。看看效果如何。

网友C:
肯定会,这东西就是设计原则问题,一般的强度可以支持日常应用,多个焊盘的强度还是很可观,但是极端的受力和寿命,肯定不如插件

网友D:
看起来就不可靠,用力会把铜皮扯下来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曾经用力戳下来过。我看到那个铜皮是薄薄的一层。
像你这种大厂的PCB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
你可以用力 ...

以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,昨天看到网友发了这个套件的内部图,所以有了这种疑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肯定会,这东西就是设计原则问题,一般的强度可以支持日常应用,多个焊盘的强度还是很可观,但是极端的受力 ...

我也觉得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起来就不可靠,用力会把铜皮扯下来了吧。

之前我们用过贴片式的USB座,很容易将USB座戳下来。

网友:
以前用的贴片双排针,用来连接3G 模块;  拆装不注意时肯定会把针撬下来;  把模块拔出来时如果用力不平衡,往某一边用力的话,板上的贴片针必被撬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