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的HAl库怎么禁止jtag,当普通io用?
特别照顾组

楼主(2021-09-03):
硬件把jtag当io用,我必须禁止jtag

网友:
1. 教训,记住原理图一定要检查JTAG
2. 关闭JTAG的时钟模块。以后只能串口下载了。

网友A:
F4用于什么功能,直接配置即可

STM32F1,F4禁止JTAG和SW引脚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631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4用于什么功能,直接配置即可

STM32F1,F4禁止JTAG和SW引脚方法

谢谢,学习了。还是硬汉比较深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