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Lwip协议栈ping不通,如何定位问题?

楼主(2021-09-04):
用的雅特力的407,phy是8720。软件平台是rt-thread。现在的问题是运行起来后phy可以初始化通过,网口也灯闪烁,但是ping不通。我现在想先定位是驱动问题还是lwip配置的不对,可以裸跑驱动测试吗?要怎么操作?驱动用的官方提供的demo,里边的有个mac地址初始化不懂,这个地址是怎么确定具体是多少的?

网友A:
8720的ID读取正常吗

局域网测试,MAC没有限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720的ID读取正常吗

局域网测试,MAC没有限制。

可以。刚才测试发现设置为全双工以后可以正常发送了,但是数据接收不到了。难道是phy配置有问题?

楼主:
程序配置错了,协商的工作模式应该是全双工,位写错一位导致判断为半双工了,现在修改好后可以发送数据了,接着找接收不到数据的问题

网友(2022-11-22):
引用 网友A:
8720的ID读取正常吗

局域网测试,MAC没有限制。

硬汉哥,我使用的《V7-2001_LwIP V2.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(FreeRTOS)V1.1》底子,修改了PHY部分为8720,测试读取PHY的ID正常,判断网线连接也正常,可以启动AppTaskMsgPro任务,但是就是ping不通,所以启tcp客户端也连接不成功,您能帮忙初步判断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吗?非常期待及感谢您的答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