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zg程序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失败

楼主(2021-09-04):
目前用的芯片是stm32f103zg,准备使用串口升级程序,看到手册AN2606中,该芯片是支持USART1通过系统boot loader更新程序的。现在的程序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,程序如下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              if(HAL_GPIO_ReadPin(GPIOC,GPIO_PIN_10)==GPIO_PIN_RESE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umpToBootload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umpToApp();
                }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/* USER CODE BEGIN 4 */

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=0;
    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 /*声明一个函数指针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=  0x1FFFE000;//0x1FFF0000; /* STM32F103 的系统 BootLoader 地址*/

        /*关闭全局中断*/
        __disable_irq();

        /*关闭滴答定时器,恢复到默认值*/
    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    /*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*/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enable_irq();

        /*设置重映射到系统Flash */
//       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YSTEMFLASH(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,首地址是MSP,地址 +4 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Addr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地址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Addr);

        /*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();
}

static void JumpToApp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=0;
    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        /*声明一个函数指针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= 0x8001800; /* APP程序地址*/

        /*关闭全局中断*/
        __disable_irq();

        /*关闭滴答定时器,恢复到默认值*/
    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  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  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    /*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*/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        __enable_irq(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,首地址是MSP,地址 +4 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Addr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地址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Addr);

        /*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();
}
/* USER CODE END 4 *

现在这个程序是可以正常跳转到APP程序的,就是跳转bootloader不成功,用stm32programmer,连接不上串口。如果直接把BOOT0置高是可以连接上串口的,所以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。
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跳转到系统boot loader呢?

网友:
F103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确实有一些奇葩问题,无法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里面。

之前帮一个网友整,也没有搞定。估计还有一些区别于F4和H7的骚操作要执行下。

网友A(2021-10-26):
我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发现要调整一下顺序,否则滴答定时器关不掉,影响跳转
/*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*/
HAL_RCC_DeInit();

/*关闭滴答定时器,恢复到默认值*/
SysTick->CTRL = 0;
SysTick->LOAD = 0;
SysTick->VAL = 0;

最后问一下硬汉哥
/*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__set_CONTROL(0);
这句有用吗?我看M3权威指南中有说  只有在中断中才能从1变0

网友B(2021-12-25)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发现要调整一下顺序,否则滴答定时器关不掉,影响跳转
/*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 ...

有其他人验证过这个吗?
我使用F302也是没法跳转到系统boot,识别不到usb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其他人验证过这个吗?
我使用F302也是没法跳转到系统boot,识别不到usb

可以上ST的社区找找F302的跳转地址,像我之前H7的就是,手册上给的地址不对。

网友C(2024-04-03):
可以试试下面的代码,我测试使用后没有问题,代码中的HAL_DeInit()必须调用,经测试可以正常跳转
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*    函 数 名: JumpToBootloader
 *    功能说明: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 //ref  stm32AN2606
 *    形    参: 无
 *    返 回 值: 无
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*/
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(void)
{
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
		if(wdg_dev)
			rt_device_control(wdg_dev,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, NULL);
		HAL_DeInit();
		HAL_RCC_DeInit();
		SysTick->CTRL = 0;
		SysTick->LOAD = 0;
		SysTick->VAL = 0;
		__disable_irq();
  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= 0x1FFFF000; /* STM32系统BootLoader地址 */
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Addr + 4)));
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 BootAddr);
    SysMemBootJump();
    while (1);
}
MSH_CMD_EXPORT_ALIAS(JumpToBootloader, reboot_loader, jump to system memory);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试试下面的代码,我测试使用后没有问题,代码中的HAL_DeInit()必须调用,经测试可以正常跳转
[mw_shl ...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D(2024-05-16):
【经验分享】无法使用内置 Bootloader 的 DFU 方式进行固件升级  https://shequ.stmicroelectronics.cn/thread-633424-1-1.html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发现要调整一下顺序,否则滴答定时器关不掉,影响跳转
/*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 ...

牛掰,F429IGT6,调整了一下顺序,就可以了

网友D:
解决STM32单片机从用户程序App无法成功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实现USB固件升级的问题,可以参考新写的CSDN博客, 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32 ... 1001.2014.3001.55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