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终于找到Win10桌面上右击文件容易卡死问题原因了

楼主(2021-09-04):
之前Win7上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。

换了Win10后,每过几天就遇到一次,卡的实在难受。右击文件夹卡死后很长时间无法恢复。

今天无意中发现是电脑上安装的QQ桌面图标管理软件造成的,右击文件卡死后,这个软件崩溃了。。。

解散桌面图标管理或者卸载这个软件后,就解决了。

楼主:
以后这种杂七杂八的软件还是要少安装,经常莫名其妙的问题找不到原因。

网友A:
桌面图标管理我用Fences,稳定很多年了。

网友:
哈哈,确实,我现在除了生产力工具软件,其他都不装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桌面图标管理我用Fences,稳定很多年了。

谢谢,试试这个软件。

网友B:
我也遇到了,还让公司的计算机管理人员过来整了好几次,后面重新把360安装上之后,这个问题就消失了,很尴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,还让公司的计算机管理人员过来整了好几次,后面重新把360安装上之后,这个问题就消失了,很尴 ...

有一次安装360,把我电脑里面的一个不知道什么文件给修改了,用的360的修复功能,结果悲剧了,卸载后就有一些奇怪问题,重新安装上后好了,,

网友C:
建议电脑不要安装任何国产软件。QQ微信什么的搞一个虚拟机,里面运行WIN7,在里面安装。。我就是这么干的,没什么问题,反正电脑32G内存,无所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电脑不要安装任何国产软件。QQ微信什么的搞一个虚拟机,里面运行WIN7,在里面安装。。我就是这么干的, ...

是的,有必要搞下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 问度娘解决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电脑不要安装任何国产软件。QQ微信什么的搞一个虚拟机,里面运行WIN7,在里面安装。。我就是这么干的, ...

+1024 我电脑就一个扣扣一个火绒,其他都是开源工具

网友:
电脑就装了一个火绒....其它的都是开发常用的软件。国产QQ微信什么的都是虚拟机里面呆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一次安装360,把我电脑里面的一个不知道什么文件给修改了,用的360的修复功能,结果悲剧了,卸载后就有 ...

卸载360后,不知道那个软件吧右键给修改了,导致鼠标一点击右键电脑就会卡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