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aspberry Pi RP2040可编程IO 到底有多牛?

楼主(2021-09-06):
一美元的 Raspberry Pi RP2040  可编程IO  同步输出 8 个域  DMX512  信号,效果 堪比 高档 MCU 使用 8 串口 DMA 发送。
有图有真像,

网友A:
这个可以做摄像头接口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做摄像头接口吗?

请移步
https://github.com/ArduCAM/RPI-Pico-Cam

网友:
听到美元瞬间无爱了

楼主:
立创商城有 RMB 报价 100+: ¥7.26  /每片

网友B(2023-10-25):
请教一下,这个芯片功耗特性怎样的,和常规单片机差不多吗,看硬汉那个测io速度的,电流有130mA左右,觉得挺大的,实际使用会这么大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这个芯片功耗特性怎样的,和常规单片机差不多吗,看硬汉那个测io速度的,电流有130mA左右,觉得 ...

这个以他们的规格书为准,里面有每MHz的功耗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