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sct分散加载 和 ITCM运行关键代码

楼主(2021-09-06):
硬汉,请教:
参考《V7-007_时间关键代码在 ITCM 执行的超简单方法》完美实现代码的高速运行,但是程序中定义了一些数据缓冲区,用于UART数据收发缓冲(通过DMA),这些数据缓冲区必须定义在SRAM1/2/3/4中,参考stm32-v7.sct能完美实现,但是这2种方式只能二选一,有没有方法既可以实现ITCM内运行关键代码,又能定义上面提到的DMA数据缓冲区?

谢谢!

网友A:
串口这种低速设备就用普通RAM,用了高速RAM就有点浪费,高速留给高速应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这种低速设备就用普通RAM,用了高速RAM就有点浪费,高速留给高速应用。

硬汉,
1、如果要对关键代码使用ITCM,就不能用分散加载方式吧(只能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)?
2、如何在(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)模式下,将变量分配到指定RAM区呢?

谢谢!

楼主:
变量后面跟__attribute__((at(0X24000000)))就可以了,比如:
int myBuff[100] __attribute__((at(0X24000000)));
就可以将myBuff 分配到0X24000000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