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box控件边框线怎么去掉?

楼主(2021-09-06):
我想用listbox自定义draw实现参数显示及通过外部按键选中其item, 因为需要设置的参数多,一屏显示不完,listbox自己可以自动的实现上下(大于屏幕尺寸)翻动(本来想用swipelist的 无奈这个控件不支持外部实体按键,也不支持设置选中item),
请问下listbox控件的边框能取消掉吗?

网友:
使用swipelist可以用实体按键发窗口自定义消息操作。

listbox取消边框,使用EDIT自定义重绘是可以的,看看怎么实现方便,我没有测试过,

网友A:
取消listbox的边框实现如下:

//GUI_ID_LISTVIEW0----listbox 控件ID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LISTVIEW0);
WIDGET_SetDefaultEffect(hItem,&WIDGET_Effect_None);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取消listbox的边框实现如下:

//GUI_ID_LISTVIEW0----listbox 控件ID

好办法,我记得之前有个坛友发过一次去掉EDIT边框的问题,好像就是你发的

网友B:
找到官方这个effect例子了,好久不看都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取消listbox的边框实现如下:

//GUI_ID_LISTVIEW0----listbox 控件ID

LISTBOX_SetOwnerDraw(hListBox, sampleListBoxDraw);
WIDGET_SetEffect(hListBox,&WIDGET_Effect_None);
hListBox------>控件句柄

去掉边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到官方这个effect例子了,好久不看都忘了。

WM_ResizeWindow(hListBox, 2, 2);
WM_MoveWindow(hListBox, -1, -1);
刚开始,我是先将窗口放大 然后再移动listbox 去黑边, 太麻烦了。

WIDGET_SetEffect还是这种效果好  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