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关于ucprobe的使用

楼主(2021-09-06):
公司用得ucosII, 封装到了固件库中,无法使能#define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1u ,该怎么才能移植ucprobe啊

网友:
按照教程的移植步骤先操作一轮,如果不行,那确实没办法了。封装后,外面的宏定义没法起作用了。

楼主:
谢了,硬汉哥,我再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