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移植AppWizard出问题

楼主(2021-09-07):
包含头文件了,还是出现未定义

网友A:
emWin版本要和AppWizard版本匹配。

我是用的emWin6.16和AppWizard 1.2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版本要和AppWizard版本匹配。

我是用的emWin6.16和AppWizard 1.20

请问emwin版本是什么意思?只用到了appwizard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emwin版本是什么意思?只用到了appwizard呀

就是你MDK工程里面使用的emWin版本,必须要和AppWizard匹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你MDK工程里面使用的emWin版本,必须要和AppWizard匹配。

谢谢,可以了,主要是把GUI/Lib里面的文件GUI_CM4F_L.lib更新一下

网友(2021-12-14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可以了,主要是把GUI/Lib里面的文件GUI_CM4F_L.lib更新一下

哥,怎么更新啊

网友A:
干脆直接看教程试试。

第3版emWin教程的AppWizard章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脆直接看教程试试。

第3版emWin教程的AppWizard章节

已经解决了,谢谢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干脆直接看教程试试。

第3版emWin教程的AppWizard章节

哥,这个appwizard生成的文件里哪个是主要程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哥,这个appwizard生成的文件里哪个是主要程序啊

方便的话,看下我的教程说明,操作一般就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