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29接AD7606并行8080传输,提高速率到10kHz以上出现毛刺,求大哥指点

楼主(2021-09-07):
通过调节定时器来改变采样率,采集后UDP上传至上位机,采集是用BUSY触发中断读取采集,不知道为啥F429采集会出现问题。。。。求大哥指点一下

网友A:
看下是不是你的工程没有处理过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是不是你的工程没有处理过来。

您是指哪一块处理?我设置的传输大小是一帧1024点,用抓包软件观测采样率正确且每帧数据也正确,matlab绘制的是20帧的数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是指哪一块处理?我设置的传输大小是一帧1024点,用抓包软件观测采样率正确且每帧数据也正确,matlab绘 ...

你的程序是不是中断里面读取的,每次读取8个通道的数据值。然后你把中断速度开到20KHz时候,这个地方是否处理的有问题,20k按说无压力。

别的地方你再找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程序是不是中断里面读取的,每次读取8个通道的数据值。然后你把中断速度开到20KHz时候,这个地方是否 ...

是的,BUSY触发中断读取,按照安富莱的例程来的,后来也试了DMA双缓存突发读取,同样是在10kHz以上出现问题,现在也不知道从哪下手,能想到的问题都查了一遍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BUSY触发中断读取,按照安富莱的例程来的,后来也试了DMA双缓存突发读取,同样是在10kHz以上出现问 ...

DMA双缓冲,你的DMA缓冲设置的多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MA双缓冲,你的DMA缓冲设置的多大。

16字节对齐,双缓存也是可以传输的数据,和BUSY中断读的一样,到了10kHz以上采样率开始出现毛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MA双缓冲,你的DMA缓冲设置的多大。

我试着信号源为恒压值,就不会出现毛刺,其他波形都会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着信号源为恒压值,就不会出现毛刺,其他波形都会有

太少了,直接开两个1024字节缓冲让DMA使用。
即DMA每传输完毕1024字节了再切换缓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少了,直接开两个1024字节缓冲让DMA使用。
即DMA每传输完毕1024字节了再切换缓冲。

嗯嗯,我好像让您误解了,busy中断读取是每512打包上传一次。   DMA双缓存模式是另一个读取AD7606数据的程序,不连接BUSY端的那种方式每次中断产生8位数据利用DMA搬到内存里,这块DMA设置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好像让您误解了,busy中断读取是每512打包上传一次。   DMA双缓存模式是另一个读取AD7606数据的 ...

对,就是这个地方,DMA方式,不使用BUSY引脚,你目前这里配置的AD7606_BUFSIZE大小是16,太小,建议开到1024,或者2048, 然后同步将HAL_DMA_Start_IT函数传输次数相应加大。

这样你使用DMA双缓冲方式,有足够的时候使用UDP上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就是这个地方,DMA方式,不使用BUSY引脚,你目前这里配置的AD7606_BUFSIZE大小是16,太小,建议开到1 ...

好的,我没搞明白如何把HAL_DMA_Start_IT函数传输次数调大,还望您讲的再详细一点。。。以下是我将缓冲放大的修改,UDP最大上传长度1500,我设置为1024,因此将DMA缓冲512时在回调函数中触发UDP上传数据,结果如下:
ps:昨天用Debug查看7606转化数据时,从memroy查看时就发现有数据转化错误,不知是那块的原因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没搞明白如何把HAL_DMA_Start_IT函数传输次数调大,还望您讲的再详细一点。。。以下是我将缓冲放 ...

楼主,你的AD数据是怎么导入到matlab并显示出波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的AD数据是怎么导入到matlab并显示出波形的

编的以太网接口,创建数组接收数据,再转化为电压值画出来

网友(2021-10-19):
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工程吗  十分感谢  qq:1127519196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