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请教各位关于FreeRTOS 中断优先级分组问题

楼主(2021-09-07):
最近在看FreeRTOS  创建了两个串口打印任务观察现象
任务可以成功创建,但是运行到vTaskStartScheduler()函数后会卡在HardFault_Handler
排查程序发现与中断优先级分组有关,这是之前的优先级分组设置
更改为NVIC_PriorityGroup_4后可以成功运行
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,大概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1、FreeRTOS有个开关中断不受FreeRTOS管控的管理方式,所以使用FreeRTOS,务必设置优先级分组为4.

2、然后就是FreeRTOS的启动创建的正确姿势问题,main函数里面最好仅创建一个启动任务,在启动任务里面初始化BSP和其它各种任务,这种方式的优势是方便排查启动阶段各种奇葩问题。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硬汉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FreeRTOS有个开关中断不受FreeRTOS管控的管理方式,所以使用FreeRTOS,务必设置优先级分组为4.

2、然 ...

明白了 谢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