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7擦除FLASH SECT,读出来数据不改变,重启读才为0xFFFF

楼主(2021-09-07):
请教:
H743中,擦除一个SECT后,再读出它的内容,发现擦除没效果,但是重新启动板子,再去读这个SECT时,发现它是擦除成功的。
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?

谢谢!!!

网友A:
先保证你的HAL库版本使用最新的V1.10.0

这个非常重要,Flash早期的HAL版本有bug,从某个版本开始修复了,所以你直接使用最新版。

网友:
是不是映射到可寻址空间的方式读取的?如果是这样,会不会是cache没有invalidate导致的。

楼主:
@glory
的确是开了CACHE的缘故,谢谢!

@eric2013
HAL版本为V1.9.0,换个新的试试看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保证你的HAL库版本使用最新的V1.10.0

这个非常重要,Flash早期的HAL版本有bug,从某个版本开始修复了 ...

硬汉哥,flash模拟eeprom的读取数据这一步                ucByte = *(uint8_t *)_ulFlashAddr;一执行就跳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(void)错误去了,有什么可能原因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