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T] 关于H7-TOOL上位机为什么串口可以带时间戳,而RTT Viewer没有时间戳

楼主(2021-09-08):
上位机软件加RTT的时间戳没有实际。

RTT不像串口,串口是实时发的,而RTT是搜索的数据块,你什么时候搜索,就显示什么时候的时间,比如你现在发了数据,你可以一个小时候读取,所以它的时间意义不是很大。

RTT Viewer没有带这个选项。

网友A:
个人觉得:RTT有个时间戳可以大致判断消息生成的时间(RTT客户端一直连接着,读取消息),从而判断设备的运行时序是否有问题。从效果上讲。肯定时不如自己在程序里加上时间戳效果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:RTT有个时间戳可以大致判断消息生成的时间(RTT客户端一直连接着,读取消息),从而判断设备的运行 ...

一直连着的话,倒是可以考虑在电脑端加个。

网友B:
我认为可以加上一个,方便查看相对插值。不看绝对差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可以加上一个,方便查看相对插值。不看绝对差值。

考虑下,看看怎么整。

网友:
还是挺需要的,和一般其他信息对比需要个时间,现在就是想和其他设备的串口信息对比通信记录发现不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