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中国计算机字体背后的故事

楼主(2021-09-08):
https://www.technologyreview.com ... ital-computer-fonts

非常好的普及贴,40多年前,设计师们手工绘制和编辑了数千个字符,以便用中文打字。

网友:
40年前,也就是1980年前后了。其实到了DOS1.0发布的1981年就不用这么累了。
开发一个字符终端的软件,用于设计X*Y的点阵字体是很方便的事了,我读高中时就用turbo c开发过这样的dos程序。

网友:
用键盘的上下左右聚焦点阵,用空格切换该点是否显示;用字符'X'表示显示,空格表示不显示,然后屏幕上显示一个16x16的字符,很像现在emWin的C文件字符表示法:
emWin是这样的:
   XX___XX_,
   XX___XX_,
   _XX_XX__,
   __XXX___,
   _XX_XX__,
   XX___XX_,
   XX___XX_,
   ________

   _XX__XX_,
   _XX__XX_,
   _XX__XX_,
   __XXXX__,
   ___XX___,
   ___XX___,
   __XXXX__,
   ________

   XXXXXXX_,
   XX___XX_,
   X___XX__,
   ___XX___,
   __XX__X_,
   _XX__XX_,
   XXXXXXX_,
   ________

网友:
点阵造字程序的开发不难,难处在于反复琢磨每个字符,常用的都要3000多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