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调试时flash地址不在首地址问题

楼主(2021-09-08):
当flash地址不在默认的首地址进行调试时,如果不作改动,是调试不了的。目前我的办法是,在target那里改写地址后,生成一个程序,然后查看生成的程序,把flash改后的地址的前8个字节复制进flash首地址,这样程序就能跳转过去了,然后就可以愉快的调试了。
但是这样很繁琐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网友:
这种的,我们一般在boot + app方式下用的比较多,

做个boot下载到首地址。然后app就可以方便的调试了。我们是这么玩的。

楼主:
这种的,我们一般在boot + app方式下用的比较多,

做个boot下载到首地址。然后app就可以方便的调试了。我们是这么玩的。

硬汉兄,你这个方式还真没我目前的方式方便,我直接加一条这样的语句:const uint8_t JumpA[8] __attribute__((at(0x00))) = {0xF8,0x1E,0x00,0x20,0xE3,0x68,0x00,0x00};
就能直接在非首地址下调试了,只是要取得这8个字节,先要查看一下生成的代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兄,你这个方式还真没我目前的方式方便,我直接加一条这样的语句:const uint8_t JumpA[8] __attribu ...

如果是这种玩法的话,修改个调试脚本就可以直接在非首地址调试。也非常方便。

网友:
感觉boot + app方式是正解,一劳永逸,没必要生成文件都要“先要查看一下生成的代码。”

楼主:
如果是这种玩法的话,修改个调试脚本就可以直接在非首地址调试。也非常方便。

实在看不懂修改调试脚本的语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实在看不懂修改调试脚本的语法

那个语法就修个两个地方就行,这两天有时间我做一个简单脚本,方便大家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语法就修个两个地方就行,这两天有时间我做一个简单脚本,方便大家参考。

感谢!感谢!感谢!感谢!感谢!

网友B:
附件有修改脚本和配置mdk的操作方式,可以参考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附件有修改脚本和配置mdk的操作方式,可以参考一下。

哥哥,附件在哪里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哥,附件在哪里啊

上传的附件消失了,可能没上传成功,你去网盘下吧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7fbEV1MNbbWSm5po18mrTw
提取码:boj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