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USB中断优先级问题

楼主(2021-09-08):
目前用H7开发的设备,用了USB_Host功能,外接U盘,可以从STM32往外导出文件,或者从U盘读取文件用于升级。现在发现,在从U盘读文件写入Flash的时候,和从设备往U盘写文件的时候,容易出现文件系统损坏的问题。
目前怀疑是USB中断优先级过高,驱动给设置到最高优先级0了,FreeRTOS的可管理优先级,至少是5
USB中断优先级改到5的话,我估计大概率U盘会掉线什么的。但是现在明显有冲突了,该怎么处理呢?

网友A:
你的USB中断里面有调用到FreeRTOS的API吗,如果没有调用到,修改USB的优先级影响不大。

另外就是注意U盘兼容性问题,可以格式化下操作试试

还有就是你的文件系统用的是FatFS,操作的时候返回值都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USB中断里面有调用到FreeRTOS的API吗,如果没有调用到,修改USB的优先级影响不大。

另外就是注意U盘 ...

USB没有调用FreeRTOS的API。
文件系统的FatFS,操作的时候,没有判断返回值,没有重试机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