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支招,求思路,比如多台V6开发板在同一网络内,怎么样实现所有开发板程序升级,有什么好的思路?

楼主(2021-09-08):
各位大神求支招,比如多台V6开发板在同一网络内,怎么样实现所有开发板程序升级,有什么好的思路?

网友A:
如果有文件系统,可以使用基于TCP的FTP获取固件文件,或者基于UDP的TFTP获取固件,又或者自己做通讯协议下载固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文件系统,可以使用基于TCP的FTP获取固件文件,或者基于UDP的TFTP获取固件,又或者自己做通讯协议下 ...

文件系统啥的都支持,但是FTP主要是针对点对点,server对client方式,这种方式的话,被升级设备作为client都去连接server,感觉不太适合

网友:
连接远程服务器,多线程同时升级啊

网友:
rs485 rs485

网友:
被动升级时比较稳定,自动升级反而带来困扰,可以考虑上位机通过命令逐台触发升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