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H750同时开8路UART DMA和空闲中断有大佬做过吗?

楼主(2021-09-08):
或者有其它什么好的方案,同时采集8路(越多越好)然后USB上传到电脑的方案吗

网友A:
用H723做过采集24路uart数据通过4G上传到服务器。

网友:
没问题,F429还能开8路不定长。

1、这个是之前做的F4

基于V6的CMSIS-Driver串口应用,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,比CubeMX还要省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714

2、这个是坛友分享的H7

STM32V7基于STM32CubeMX的串口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实现(HAL库1.9.0自带函数实现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8553

网友B(2021-11-14):
一直不能理解多个通道的DMA传输
只有两个DMA转换通道,怎么达到同时传输多大于两个个串口的数据呢?
求大神解释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直不能理解多个通道的DMA传输
只有两个DMA转换通道,怎么达到同时传输多大于两个个串口的数据呢?
求大 ...

每个DMA有8个数据流。

楼主(2021-12-26):
现在就是一开始工作正常,但是有时串口从机那边断掉线以后,从机再上传数据过来数据会变00,看波形正常。 表现为:空闲中断里面,DMA接收的数据长度对的,帧头也对,就是后面数据不对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H723做过采集24路uart数据通过4G上传到服务器。

大佬,能说说怎么弄的吗,一下这么多路

楼主:
本来想让数字组用FPGA做,但是领导想让他们安心设计IC。。。

楼主:
我这边是要一起采集100路串口,感觉还是FPGA好搞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边是要一起采集100路串口,感觉还是FPGA好搞点。。。

FPGA实现这个实用性太差。
1、简单的串口例化,毫无容错性(最起码要做个16倍过采样),复杂点的资源需求巨大,而且比较好使的串口IP核估计要花钱买。
2、FPGA实现的这种,加协议非常麻烦,比如处理100路modbus,at指令解析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