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教大佬,emwin怎么做颜色选择器

楼主(2021-09-09):
求教大佬,如何制作这两种色环,选择相应的区域,获得相应的RGB颜色

分段色环

分段色环

全色环

全色环

网友:
这个贴图就行,需要读取那个,读取那个显存位置的颜色值即可。

楼主:
呃,第一个有断掉的位置,如果读取到那里会错误的,而且,不知道是否点击的位置是否位于图片中,这个不是矩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