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窗口里点击BUTTON进行2D绘图要怎么做

楼主(2021-09-09):
emwin 窗口里点击BUTTON进行2D绘图要怎么做,比如绘制一个开关,点击BUTTON让开关重新绘制成闭合或者打开的样子?

网友A:
贴图,开关状态弄成图,换图显示就完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贴图,开关状态弄成图,换图显示就完事

如果不用图片,光用绘图画线不行吗?

楼主:
光用绘图就没有办法吗?我用WM_SelectWindow(WM_GetClientWindow(pMsg->hWin));在按钮内操作后,原先界面上的控件就都没有了

网友B:
按钮自定义回调即可,此教程的第47章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9834

网友:
如果使用emWin6.x的话,也可以AppWizard,设置各种按钮效果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钮自定义回调即可,此教程的第47章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9834

static void _cbButton0(WM_MESSAGE * pMsg) //--------------(6)
{
        WM_HWIN hWin;
        GUI_RECT Rect;
        hWin = pMsg->hWin;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WM_GetClientRect(&Rect);
                if (BUTTON_IsPressed(hWin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550, 340 , 550 , 410 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550, 340, 550, 4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SIZE64);
    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InRect("\xe5\x90\x88\xe9\x97\xb8", &Rect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BUTTON_Callback(pMsg);
        }
}
还是画不出来线么

网友C:
在界面的初始化部分设置按钮的回调函数
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BUTTON_0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hItem, _cbButton);

//按钮的回调函数
void _cbButton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WM_HWIN hWin;
    GUI_RECT Rect;
    hWin = pMsg->hWin;
        const GUI_FONT *gui;
        const GUI_FONT *btn;

    char buff[16];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WM_GetClientRect(&Rect);
                if(WM_GetFocusedWindow() == hWi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GradientV(Rect.x0, Rect.y0, Rect.x1, Rect.y1, 0xFFBE9270,0xFF7D563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GradientV(Rect.x0, Rect.y0, Rect.x1, Rect.y1, GUI_GRAY_AA, GUI_GRAY_7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BUTTON_GetText(hWin,buff,16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TextMode(GUI_TEXTMODE_TRANS);
                btn = BUTTON_GetFont(hWin);
                gui = GUI_GetFont(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btn);
        GUI_DispStringInRect(buff, &Rect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gui);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UTTON_Callback(pMsg);
    }
}

这个是emwin多个版本都可以用的,肯定可以自己绘制按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界面的初始化部分设置按钮的回调函数
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BUTTON_0);
   ...

我的意思是我点一下button,怎么才能用GUI_DrawLine画根线,用了WM_SelectWindow后,线是画上了原来界面上的工具都没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我点一下button,怎么才能用GUI_DrawLine画根线,用了WM_SelectWindow后,线是画上了原来界面 ...

不理解你到底是要做成什么样的效果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理解你到底是要做成什么样的效果了。。。

就比如屏幕左边是几个按钮,右边是空白,我想点一下按钮就在右边画一根线,我现在只是找到用WM_SelectWindow可以画线,但是线画出来了,左边的按钮就都没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比如屏幕左边是几个按钮,右边是空白,我想点一下按钮就在右边画一根线,我现在只是找到用WM_SelectWin ...

想快速解决先定义个标记,然后在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画线。有时间我测试下其他办法